PIX刷完3.3固件问题

楼主(2014-10-31):
                     为什么PIX刷完3.3固件不能解锁,重启后闪白灯,过一会闪蓝灯,?刷3.15的固件就没问题!!!

网友:
都3.3了啊

网友A:
刷了新固件,是不是羅盤、加速度計、遙控等,都要重新校準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新固件,是不是羅盤、加速度計、遙控等,都要重新校準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