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轴承怎么拆开上油

楼主(2014-10-31):
横轴的推力轴承怎么拆开上油,请大神们指教,最好有图哦,谢谢!!!!!

网友A:
把推力轴承油,涂抹在推力轴承滚珠沟槽里,按顺序装回去~

网友:
搜一搜,什麼都會有!

网友:
取出来在中间上油,注意安装顺序

网友:
上点润滑脂好的,油容易摔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推力轴承油,涂抹在推力轴承滚珠沟槽里,按顺序装回去~

问题是怎么拆开

网友:
楼主将推力轴承跟一般轴承搞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