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控你是肿么了?

楼主(2014-10-31):
  这个是什么情况?我从没主动升级过,上次飞过后一直没动,今天把控打开就这样了,按什么键都没有反应,而且这个进度条也是一直没反应,我以为是进度慢所以一直开机到控没电自动关机,后冲满电恢复正常,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最近两次飞固定翼都是莫名其妙的失控,后百度了下,华科尔官方说版本低会导致失控,难道前两次失控是因为版本低造成的,请知道的同学说明下。

网友:
开机的时候同时按到别的键了吧

网友:
版本低能导致失控,这个解释也是醉了.......

网友:
见过一次,devo12s看到,直接关机重启就好了,原因未知。失控检查一下回传功能是不是开了

网友:
我也才用12S不久,学习一下

网友:
原来开回传程序有问题,升级以后就没问题了。我就触屏失效过一次,一直挺稳定

网友:
难道会智能升级?

网友A:
这是按某个键开机升级画面,关了再开就是了。。。

网友:
d12进入升级模式是按教练加开机键。是不是教练开关有问题?

网友:
楼主装快播软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按某个键开机升级画面,关了再开就是了。。。

我无数次开机关机都还个这个升级的界面,最后没电了冲满电以后才恢复正常

网友:
看看有没按键卡住没弹起!

网友:
换下里面的钮扣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