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毫安2s的电池,最高充电值和最低电压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4-10-31):
如题,1500毫安2s的电池,设置BB响,最低电压不能低于多少?充电冲饱时不能高于多少?请赐教

网友A:
固定翼设置在3.7或者3.8都可以,因为你不能确保低电压后第一时间能降落下来,所以留点余量
多轴直接可以设到3.6v报警。
充电,你还是买个B6之类的充电器吧,lipo电池单片充满就是4.2v,你2S,充满是8.4V

网友:
二楼说的很全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设置在3.7或者3.8都可以,因为你不能确保低电压后第一时间能降落下来,所以留点余量
多轴直接可以设 ...

那充电的最高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充电的最高值呢

一般使用电池的1C的电流充电最安全,电流越大充电时间越快,但是过大的电流对电池会造成损害。根据电池质量的区别,一些电池可以提高充电电流,有些比较好的电池标明可以使用5C的电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