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2 低電壓警報

楼主(2014-11-01):
請問 S4V2的低電壓警報 可以關掉嗎?
看說明有一段警報跟二段警報
一段警報 紅燈閃爍
二段警爆 紅燈閃爍+機子原地下降
我3片電池 電壓設3.5V 手機都還沒發報說電壓低 也沒跳紅色的
飛控就在閃紅燈 一段警報了 過沒多久 觸發二段警報 就慢慢下降了
手機都沒響 "電壓低" 接的警報器 設3.6 也還沒到 顯示3.7~8V

楼主:
飛控 3.55 已經最低了!

网友:
濡傛灉涓嶈浣庣數鍘嬭嚜鍔ㄩ檷钀斤紝鍦ㄥ弬鏁歌缃腑鎶婄數姹犲皯璁句竴鑺傛棦鍙

网友A:
实在不行把电池片数设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把电池片数设低吧

已經設 3.55 最低的了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設 3.55 最低的了

3.55是电压
把片数调低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