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轴距小四轴为什么不用碳管做电机臂

楼主(2014-11-01):
最近一直在看250的机架,感觉小机器起飞率会比较高,所以想搞一架,发现小四轴的机架
电机
臂全都是碳板的,没有管做的,不知道为什么,有高手解释下吧,谢谢高手!

网友A:
碳管要固定件,会增加重量

网友B:
小就是要輕.那麼多的配件只會增加重量

网友C:
碳管需要管夹固定,就算简化以后只需要2对管夹,固定用的螺栓也需要4对,但是碳板只需要一对即可固定,还有,碳板方便在上面固定电调,碳管的话比较麻烦

楼主:
看来是都好看碳板轻了啊,可是碳板的风阻比碳管大啊

网友D:
板子比较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