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换的55发动机缸套和环缸压不够。如何解决?

楼主(2014-11-01):
新换的55发动机缸套和环缸压不够。
刚买的配合也挺好,就是没缸压,启动不了,听见有滋滋声,转动时压力很小!
如何解决呀!
请教大师们!

在大家指导下,解决了!
弄好了,又换了环,没有装好,环卡住了!现在缸压杠杠的!
只不过不想飞油的了,有机会出掉,有比较麻烦,飞过的都知道!

网友:
沙发,楼下解决

网友A:
环是不是没弹力抱死活塞了啊,清理下活塞的沟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是不是没弹力抱死活塞了啊,清理下活塞的沟槽?

谢谢提醒!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B:
活塞和气缸的密封是通过燃油起到密封作用,你有加油启动吗?还是空转?

网友:
3楼和5楼说的都是两个必要条件。补充完毕

网友:
主要还是看活塞环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塞和气缸的密封是通过燃油起到密封作用,你有加油启动吗?还是空转?

当然加油起动了!
查明原因活塞环卡住弹不起来,撬起来清洗干净了,把环放到缸套里对阳光看发现环变形,有一点位置接触不好,露光!看来是环必须新买了!谁有?出我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加油起动了!
查明原因活塞环卡住弹不起来,撬起来清洗干净了,把环放到缸套里对阳光看发现环变形, ...

你不是说新换的活塞环和缸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新换的活塞环和缸套吗

是新的,搞不清楚哪里不合适!估计是安装问题,没装好!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