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放不出电

楼主(2014-11-01):
小弟两块10000安时4S电池,到15.8伏bb响报警,多轴无法启动,多轴未启动电源保护,另一块电池放电到15.2伏特bb响报警,正常使用。求解那2块电池放不出电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
挂了,换电池

楼主:
不是啊,我才买1个月啊!!!!没天理啊!!!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池

楼主:
万用表也显示15.8v,但是想启动机器门都没有,难道是虚电?????

网友:
直接短路看看放不放的出!?

楼主:
我用100w汽车灯泡放电,一边接bb响看4块电池电流分别是3.91.3.90.3.90.3.91.放了10分钟,从15.8电压掉到15.6

楼主:
我有b6平衡冲,如何放电呢,要不我就放电等到它自然没电在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也显示15.8v,但是想启动机器门都没有,难道是虚电?????

万用表测电池电压在空载状态下是测不出准确的电压数值的,因为通过万用表的电流极小,仅为几个uA,应该在有负载的状态下才能测出准确的电压值。

网友:
放电电流是关键,想办法配合电压估测一下。

楼主:
问题找到了,哪吒电压保护设为15.8,后来电池没解锁,所以到15:8就落下,现在可放到15.1左右。谢谢大家。新手啊无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