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稳定可靠的gopro两轴固定翼云台,可以用摇杆姿态映射云台姿态

楼主(2014-11-01):
想获得固定翼FPV的视觉效果,一打副翼飞机侧倾,爽啊!

可是不加云台硬挂相机,抖的厉害;加了云台画面总是正的,或能自己调横滚角度但和固定翼的倾斜不联动。

遂有下面方案:
1、利用飞控副翼侧倾,摇杆回中飞机也回中

2、云台的横滚,用用摇杆的姿态来控制,摇杆回中飞机也回中。

可是,买了一个“Alexmos 毛子正版授权,航拍FPV Gopro3 2轴 狗3无刷云台 DJI精灵”,装在死胖子的机头上(相机在云台上),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
“空中现象:平飞时横滚轴是歪的。  地面上实验现象:水平旋转云台,云台会自己在某个角度时横滚轴倾斜,问题发生无规律。”

有没有好的固定翼云台,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望老鸟推荐,或这种故障怎么解决。
需求:
1、摇杆姿态映射云台姿态

2、适合固定翼使用

3、可以相机在上的方式安装

4、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空中现象:平飞时横滚轴是歪的。  地面上实验现象:水平旋转云台,云台会自己在某个角度时横滚轴倾斜,问题发生无规律”

多谢啦!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啊, 在遥控器上就可以调节了。T8FG 可以自定义通道控制开关的。 你把云台横滚通道和副翼通道都定义为J2控制就好。
副翼是1通道, 云台横滚接8通道。 8通道可以单独调节中立点和正反向。 所以也不用担心云台横滚中立点不同步问题。

网友:
值得学习,O(∩_∩)O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