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雷虎油动G4有副翼。。。请老师们详细解答

楼主(2014-11-01):
我的雷虎油动G4有副翼直升机的十字盘是135度控制模式,因为手里只有120度十字盘控制模式的遥控器,请问能用吗?有什么注意事项,请老师们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什么遥控器?

楼主:
回复楼上师傅,三和最新款sd-10,遥控器。

网友:
只能帮顶了,不懂

网友:
最新的不应该没有135或者140度的斜盘设置啊

网友:
三和SD-10 应该有135/140的

如果你的遥控器型号为SD10G
SWASH TYPE: CP3FS和CP3BS
就是140度十字盘,两个方向不一样。如果你机器是G4,应该选CP3BS。
看完此控的说明书才明白为真么这个控没人用。 功能是不错,但是菜单,设置逻辑比Futaba还乱。。。看得我冒金星。

网友A:
那楼上的经验是,设置便利性三和最差,夫它巴也差,jr最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楼上的经验是,设置便利性三和最差,夫它巴也差,jr最好用?

仅仅看设置逻辑,确实感觉是这样。
Futaba的菜单有两级,调整遥控器的在一级,模型2级。
JR, 菜单从头到尾过一遍就调整完毕、
三和的说明书最详细,JR 的跟没写似的。。。
(不过事先申明,我没用过三和的控,只是看说明书后的感觉)

网友:
有道理,我以前用3810,基本设置都有,界面干干净净,设置很方便。现在用8J,一页内容多了,也很复杂。功能太多有的可能一辈子用不上。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特别感谢(HaWK208老师。)

网友:
To fanguofa~

您要用140度十字盘控制模式的遥控器才能操控
不然就是高阶一点的遥控器 如FUTABA就有135度十字盘控制模式

网友(2015-02-01):
你好,这飞机有正负螺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