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超级暴力的红雀

楼主(2014-11-01):
8.5mm减速组,地平线螺旋桨,伟力911接收机,王哥那里买的机轮,红雀起落架钢丝,1MM拉杆,推重比1,
爬升快,可以瞬间后空翻,侧空翻,十分稳定,重量51.5克

网友:
顶皮筋好鸡!

网友:
小巧灵活

网友A:
赞,还是得走小飞机的路。场地限制小

网友B:
接收机用的什么啊?能改用别的遥控么

网友C:
几个筋斗就算暴力了,你也太能满足了吧 ,来个倒飞试试?

网友D:
已经很不错了,楼上要求不能太高。。。

网友:
以小白之身入魔不足一年,孤军奋战的模友,这样的成绩已然可喜可贺,皮筋加油!

网友:
很精细的改装,很有个性的涂装,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用的什么啊?能改用别的遥控么

可以用别的接收,小飞机的接收有好几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还是得走小飞机的路。场地限制小

稍微大一点的场地就很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筋斗就算暴力了,你也太能满足了吧 ,来个倒飞试试?

因为动力足嘛··我有动力,51.5克都这么蒙,那么可以说明, 我下一架飞机做收放起落架的话··可以控制在44克以内,加副翼和襟翼两个舵机的话还是可以控制在50克以内,说明有收放也可以保持暴力的动力,我就知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很不错了,楼上要求不能太高。。。

嘻嘻··谢谢帮顶,我会加油做更好的,功能更齐全的

网友:
支持皮筋,继续努力吧。

网友:
出门在外,也要顶,必须的.

网友:
8mm就是好

网友:
小飞机,也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