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铁电池LiFe用A6充电,电压应该设多少付?

楼主(2014-11-01):
充满是多少付,低压报警多少付呢?我是用A6充的。。。。

网友:
充满设成3.6

网友:
小米电视-22222

网友:
锂铁电池一般不怕过放。

网友:
低压报警3.2

网友A:
A6没法给锂铁电池充电吧。。。  因为A6充电电压设不到那么低。。。

网友B:
3.6v    0.5-1C电流,   放到3.0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没法给锂铁电池充电吧。。。  因为A6充电电压设不到那么低。。。

可以呀,我设置充3.6V,用电显测了是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v    0.5-1C电流,   放到3.0 就可以了!

我用2A充电,电流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2A充电,电流是不是太大了?

电池多大的?

网友B:
哦 2200MAH   2A 刚好是1C   锂铁电池建议0.5C充电  也就是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2200MAH   2A 刚好是1C   锂铁电池建议0.5C充电  也就是1A

谢谢前辈分享经验,新手又学一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呀,我设置充3.6V,用电显测了是99%

我怎么记得我的a6最低3.8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