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New Phantom2 改进遥控器的个人看法

楼主(2014-11-01):
个人感觉phantom原控【现在应该叫旧版控】的辅助摇杆设计就是个致命伤,首先摇杆的十字头和5K可调电阻的机械接触就是个容易磨损从而出现误差的因素。其次,这种5K的卧式电阻在电路设计中并不适合经常调节,因为它设计只是个可调电阻而不是个电位器,如果经常调节,其寿命还不如收音机上的音量开关,毕竟后者是设计就是电位器,适合经常调节。
最后,那个摇杆的调节十字庄头和电阻上的十字坑槽分别装在遥控的上下部分,新机结合紧密尚可,阻尼适中,一旦经常调节二者肯定会磨损出间隙造成行程量变大,无法精确的给出调节量再加上电阻内部的碳盘磨损,云台俯仰还能保持顺滑就怪了。既然电阻内部出现了磨损再多的X1校准有什么意义?
当初这么设计就是欠考虑,无论是结构还是材料都是如此。
想想那么精密的禅思云台却毁在了一个调节原件上,还真是让人无语,精灵的控空间那么大,就应该像新版控这样设计在左上角,futaba.jr控都是在左右两侧布置而且用料考究

网友:
人家新控都已经出来了,还在吐槽旧控不厚道了吧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之前真的不知道哦

网友A:
手里多台精灵,也遇过全新开封,拨杆就没用,校准也无效的情况,看来这个小电位器质量真的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多台精灵,也遇过全新开封,拨杆就没用,校准也无效的情况,看来这个小电位器质量真的不怎么样。

如果调好不动它不会坏,经常调它扛不住啊

网友B:
我是老版本的遥控器,我在想能不能改成新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老版本的遥控器,我在想能不能改成新版的?

能这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老版本的遥控器,我在想能不能改成新版的?

应该可以改,不过不如买个新的,据说还没有老版的贵

网友C:
刚试了新控,俯仰控是回中的,也就是说默认角度是45度,想要0度或90度必须那个拨杆一直HOLD着。貌似比较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试了新控,俯仰控是回中的,也就是说默认角度是45度,想要0度或90度必须那个拨杆一直HOLD着。貌似比较坑
...

要在调参里设置一下

网友:
打算买精灵2,回来用14SG配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在调参里设置一下

选了新版控,还是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调好不动它不会坏,经常调它扛不住啊

怎么能不动它?要飞就要动,设计上就应该扛得住,只是设计上的低级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了新版控,还是一样

设置下就正常了。我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能不动它?要飞就要动,设计上就应该扛得住,只是设计上的低级错误。

反正我的已经是矫正不了了,估计就是可调电阻坏了

网友E:
自己弄个5K的电位器,在遥控器上钻个孔按上去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弄个5K的电位器,在遥控器上钻个孔按上去就成。

正准备这样做,质量好的高精度电位器应该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试了新控,俯仰控是回中的,也就是说默认角度是45度,想要0度或90度必须那个拨杆一直HOLD着。貌似比较坑
...

卧槽,,,貌似H33D不能选择摇杆速率模式吧?!那岂不是没法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试了新控,俯仰控是回中的,也就是说默认角度是45度,想要0度或90度必须那个拨杆一直HOLD着。貌似比较坑
...

弹簧拆掉就可以了。已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准备这样做,质量好的高精度电位器应该很好

看到他们用的10K的电位器,不知道有没有改电位器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