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请教

楼主(2014-11-01):
请教个问题,正在装四轴,架子中间有空的地方,想把电调装到最下层不知行吗,有没有影响,请老师指教。多谢。

网友A:
没图片,和大概的装配图

网友B:
说明书上说放那里的 位置差距不大应该没问题

楼主:
我的架子是650型共有四层最低层准备放四个电调和分线板,第三层放PMU和接收机和GPS立柱,第二层放V2飞控,最上一层什么也不放。电调与V2相离6公分最担心有影响,但飞越电机座底下又装不下电调,装在杆上线和电调在外面又不好看。只能请教老师电调与V2有没有影响。谢谢

网友C:
肯定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