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A2不显示距离

楼主(2014-11-01):
我的飞机  只显示高度 速度  不显示距离!到底是飞控问题还是 iOSD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困惑我多久 、请专业人士帮帮忙?

网友:
你问对人了
我也是这个问题
弄好了
原因 飞控连接错误

网友A:
我上个月装的s1000 a2
也是没有距离
后来跟几个伙计弄了大半晌
找到原因了
飞控 osd那几个can线连错了
你上dji看下a2说明书 比照着连接 就好了
不必担心

网友:
A2的连线和WKM不一样,CAN1通道连接IOSD GPS和imu CAN2通道连接LED还有其他设备,两个通道用的总线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IOSD会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个月装的s1000 a2
也是没有距离
后来跟几个伙计弄了大半晌

谢谢!

网友:
IOSD MINI 用在A2上.不会有距离吧...要IOSD MKII的才会有距离

网友:
线插错了,说明书还是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