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262改装适配45mm标准飞控

楼主(2014-11-01):
      之前帮同事拼了台450的四轴,感觉非常不错,就是价格有点贵。1500的价格,用了最低端的电调/电机/还有狗血的天地飞6通。。。。。(试飞的时候这个遥控的手感直逼伟力的原装手感。。。),帮土豪装完机后我的小心脏啊,就像小猫挠个不停,一直想要自己做台4轴。但是!但是!但是!要配个好的遥控还有好一点的电调和电机价格就直逼2500啦。。。实在没钱折腾。所以调整思路:把钱集中花在遥控和飞控上,机架,电机,电调就使用现成的大一点的有刷四轴飞行平台上。综合市面上几种方案以后
1)PCB小4轴:采用mwc飞控控制,开源的固件,更新速度也挺快的,自稳、OSD 、GPS 等功能都可以实现,但是实在是太小了,抗风性能是等于0的。。。而且电机使用416的空心杯,完全没有力量的说。
2)华科尔 ladybug、哈伯森 X4 这类型小平台,电机是7*20的,桨稍微大一点,用原装的飞控飞起来还是可以的(给10岁左右的孩子玩还是可以的),这种方案的问题是无法使用mwc或者kk之类的45mm标准飞控。
3)伟力V262 这类较为大型的微型四轴(有点拗口哦。。。不过V262尺寸差不错跟240尺寸了),使用8寸的桨,电机带减速,整体起飞重量还是可以带个FPV的。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整个平台的价格不到200块,(比最便宜的240无刷便宜500呢!)

,最终明确了改装的思路:使用V262平台,适当的改装适配 45mm飞控,把钱集中在买个好遥控方面。

思路明确以后就赶紧开工吧:  遥控用了性价比不错的华科尔7e ,自己加了开关还有伟力用的7105的高频头,当然是刷了开源固件啦。

接下来就是考虑机架的问题:

      V262的机架中间按自己的飞控泪设计的,这个不行啊,难道要用双面胶+绑带来装飞控?no!no!no!解决的方案就只有自己建模这条路了!二话不说,拿起卡尺,打开Freecad开始设计新机架了。目标是5个方案1)quar-X 2)quar-I 3)hex-X 4)hex-I 5)tri 。现在画了quar-X quar-I 和hex-I了,先看看电脑里面的设计图

上面是  quar-X 就是就常见的X型4轴

上面是quar-I ,十字型4轴

上面是hex-I型6轴

设计完了就使用机友/魔友的好帮手--3D打印机将平台打印出来。

使用透明的白色ABS打印出来的quar-X平台,这个已经装好了有刷电调的小板板,用了六角尼龙柱给固定了。 孔距是45mm哦!可以直接上mwc/kk这类飞控哦!

底部是电池吊舱,用魔术贴把电池给绑起来,现在的电池一般宽是35mm的。如果用原装的平台,则无法安装这类型电池哦!

这是 quar-I的图片,已经装上电机了,这个是局部图。

这是来个全景图,旁边是2S 1100的电池。

这是装了飞控板,还有遥控,蓝牙什么的一个图片,线还有理好,但是可以飞了。

      有3D打印机的魔友们,我可以提供设计文件,开源设计,有什么好点子欢迎交流哦!我正在设计tricopter的机架。

网友:
你这简直就是折腾,用了烧结工艺的3D打印,那成本不低,机器最便宜的也得130W吧

楼主:
只用了FDM的最普通过的3D打印机。成本很低的!

网友A:
最好能来个设计个130/180有刷直驱的,我的X30减速组齿轮都磨平了,寿命很短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来个设计个130/180有刷直驱的,我的X30减速组齿轮都磨平了,寿命很短哈。

130/180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看看的?

网友B:
这个驱动板看着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驱动板看着很熟悉

驱动板就是坛子里的。我自己打板和焊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驱动板就是坛子里的。我自己打板和焊接的。。。

呵呵,这个是我设计的,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网友C:
伟力这个四轴的架构还是很不错的。比较轻,可惜就是动力比较鸡肋~把这动力去了,,直接改上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是我设计的,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不错不错!我做了些小改动,过些时间我画个 6轴 加调压的。也做成45mm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伟力这个四轴的架构还是很不错的。比较轻,可惜就是动力比较鸡肋~把这动力去了,,直接改上无刷

嗯。上无刷价钱就上去了。这个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刚入门的小伙伴能用便宜的价格先学习和了解mwc固件和pid调试的。动辄1500的入门价格还是有点高的,现在这个就亲民好多了。700左右的预算就可以开始实际操弄mwc和pid了。而且哦,遥控是可以直接上fs9  devo7e 这些性价比较高的遥控哦!这个是无刷动力入门套装无法媲美的。而且因为便宜,炸了不心疼。

楼主:
今天换上了8038的仿apc尼龙桨。动力要比原来的桨好多了,感觉轻推油门,直往上窜。螺旋桨还是要有空气动力学设计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上了8038的仿apc尼龙桨。动力要比原来的桨好多了,感觉轻推油门,直往上窜。螺旋桨还是要有空气动力 ...

后来做的APM6轴驱动板,做了一些改进,你继续用这个设计时,在NMOS的G极串联一个1K电阻,再连到飞控,保护飞控作用,改板时顺便把二极管换成小体积的B5819W,SOD-123封装的,再改用3个双通道的NMOS,就可以6轴了,空出来一些地方方便做其他功能

仿APC桨怎么装上的,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来做的APM6轴驱动板,做了一些改进,你继续用这个设计时,在NMOS的G极串联一个1K电阻,再连到飞控,保 ...

有没有pcb啊?直接共享出来啦!

apc的桨用的是子 dan头夹紧的。要找3mm内径的夹头就成了。轴是2.97的,需要用钳子稍微收一点位置,就会夹紧了。用8寸的桨,螺距要大一点,最好就是8045的,8038的有些不够速度。因为这个减速够力,螺距大点力量够啊。

网友D:
3D打印,好东西啊。如果我有这家伙,可以玩很多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打印,好东西啊。如果我有这家伙,可以玩很多东西了。

现在打印机好便宜啦,2500就有一台不错的啦。记住要买带热床的,可以打印abs料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5-05-28):
引用 网友B:
后来做的APM6轴驱动板,做了一些改进,你继续用这个设计时,在NMOS的G极串联一个1K电阻,再连到飞控,保 ...

同求共享PCB啊~~

顺便膜拜一下……新人去翻了一下你的帖子,太NB了

网友:
有那钱玩什么有刷的,为什么不玩无刷的呢,钱也够了

网友E:
这有刷电调要是有成品卖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有刷电调要是有成品卖就好了。

这个自己做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自己做就好了。

虽然大专读的是通信专业。可是对电路一窍不通。直接把文件发给卖家就可以了?卖回来就是贴好元件的?回来还要刷固件吧?刷固件的话看下教程应该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大专读的是通信专业。可是对电路一窍不通。直接把文件发给卖家就可以了?卖回来就是贴好元件的?回来 ...

电调是自己发图纸给pcb生产商,他们会按图纸给做成pcb,然后自己买元件焊接,有焊台的话非常好处理的。吹、焊均可。然后飞控就是标准的mwc飞控。45mm的大板或者35mm的小板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