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答 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4-11-01):
我的450 问题是这样的    首先油门50舵机臂垂直90°    十字盘调平器调平十字盘       然后测大桨 0°  两边桨连杆微调到0°了      现在问题来了    油门一百 一边桨+11°  一边桨 —12°   油门50 两边桨 都是0°  油门0   一边桨-11°  一边桨+12 °      先前没注意  导致试飞时 油门70左右   在起飞瞬间倾斜  大桨 扫地  后来调试  一边桨 多了1°  我该怎么把这一度 消了  调连杆没用 我在油门100 -12°的情况下 调到-11°  等油门0了  大桨就变成-13°了   该怎么调  求解决   十字盘调平几次了  还是这情况

网友A:
两支桨怎么是一正一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支桨怎么是一正一负?

怪,哪里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支桨怎么是一正一负?

这是 螺距尺 放反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怪,哪里装错了?

这是 螺距尺 放反了 ! 才出现 一正一副   其余 我都不知道 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上个旋翼头的图看看

网友C:
最主要的是飞起来没有双桨,两支桨未必角度一致~

网友:
这样的,你调平0螺距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平面调平了。右上角有个博士帽(k8),你可以用它调最大最小螺距的平衡,但是一般我建议是用游标卡尺把舵机连杆3个取到一个长度,这样
十字盘水平上升,下降,一般最大最小,一圈应该小于0.3度的误差。

网友D:
虽然不是高手,但我觉得是三根十字盘连杆长度不同导致这个现象的。

网友E:
首先你要是ccpm模式,然后再调平。无论十字盘上下都应该是平行于机架的,或者说你的舵机有问题,断开电机推摇杆,十字盘一定是平行的。
你说的正负螺距应该是表达错了,你测一边是+10度,把桨转半圈测另一个桨也应该是+的,有误差应该是你的总成拉杆长短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要是ccpm模式,然后再调平。无论十字盘上下都应该是平行于机架的,或者说你的舵机有问题,断开电机推 ...

我也是醉了  还是让人帮我调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醉了  还是让人帮我调去

其实我的也有点问题,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不是高手,但我觉得是三根十字盘连杆长度不同导致这个现象的。

舵机连杆都量了 是一样长

网友C:
未必每支桨的桨根都平行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未必每支桨的桨根都平行桨面~

那是要换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