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 不能新建遥控器 不能修改遥控器参数

楼主(2014-11-01):
请教各位高手
新建遥控器模型就会停止运行
凤凰模拟器5.0

网友:
新人报道留名挣分

楼主:
还不能联网

网友:
我用的4,不太懂

网友A:
看看什么操作系统,如果是win7或win8, 就用Administrator账户身份登录,大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什么操作系统,如果是win7或win8, 就用Administrator账户身份登录,大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多谢多谢,我回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