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装一架250穿越玩玩

楼主(2014-11-01):
准备装一架250四轴玩玩穿越,图传已经有了。现在正纠结动力和飞控的采购。 动力电机准备使用银燕MT2204KV2300  或者银燕MT1806KV2208 这两款电机大家推荐一款。飞控QQ飞控或CC3D飞控,或者有更好的飞控也推荐一下。目前纠结的就这么多,要求呢,省电是其一,主要还是能脱控稳定悬停。

网友:
出整套穿越机qq740698713

网友:
脱控悬停这条cc3d搞不定

网友A:
mt2204+乐天1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2204+乐天10a

乐天10a是电调吧,那飞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  果断

看前面有朋友说cc3d悬停好像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前面有朋友说cc3d悬停好像不行啊。

你不是要穿越   怎么要悬停   再说没gps本来就悬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要穿越   怎么要悬停   再说没gps本来就悬停不好

就单拿悬停来说不带GPS的飞控哪一种要好呢?

网友:
dji  去除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单拿悬停来说不带GPS的飞控哪一种要好呢?

CC3D NAZA

网友:
CC3D没有定高 要靠油门控制 无风下定点还行 反应灵敏 穿越必备 没什么好选的
建议不要外壳 减轻重量
电机银燕2204 用6045桨 280机架 3S2200电池
1806用5030桨 250机架 3S1500电池
建议选前者

网友B:
不建议NAZA 姿态模式反应迟钝 不适合玩穿越 除非手动模式 你肯定也玩不了

网友:
mt1806 乐天10a 5030正反桨。

网友C:
NAZE32这个比CC3D好!国外穿越用的比CC3D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NAZA 姿态模式反应迟钝 不适合玩穿越 除非手动模式 你肯定也玩不了

新手飞行总得交点学费嘛。我只是不想在动力和飞控上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E32这个比CC3D好!国外穿越用的比CC3D多

麻烦给个naze32链接,着了一圈没找到。

网友:
又是你,但还是跟你说一下,kk2.1.5悬停不错(没有gps),而且可以调灵敏度(低,中,高)而且不用电脑调试,在屏幕(屏幕下面有四个按钮)调试,不到200

楼主:
我还担心一点,就是怕这飞控买来没说明书,再就是怕卖家也一问三不知。这飞控接线和解锁复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