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G6.5 头罩

楼主(2014-11-01):
在RealFlight G6.5中导入了一架亚拓800E,想试试大机的感觉。但是头罩老是自动脱落,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是因为飞机设置了头罩自动脱落的控制,进入飞机的编辑界面,找到相关的项目设置一下

楼主:
那个detachable的选项调不了啊,是灰色的

网友A:
把故障模式都取消掉……

网友:
直接按***设定键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故障模式都取消掉……

没效果啊,头罩还是在做剧烈动作的时候自动脱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效果啊,头罩还是在做剧烈动作的时候自动脱落

那就不知道了…… 我玩的时候如果不是撞地上,头罩好像不会自动脱落……最近也经常用亚拓800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 我玩的时候如果不是撞地上,头罩好像不会自动脱落……最近也经常用亚拓800玩……

在哪里下的啊?能给个链接吗?我重新下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下的啊?能给个链接吗?我重新下个试试

http://www.knifeedge.com/forums/downloads.php

网友B:
G4.5头罩也会掉,但是飞不掉,小炸会掉

网友(2014-12-11):
引用 网友B:
G4.5头罩也会掉,但是飞不掉,小炸会掉

打开模拟器映射通道将6、7、8通道后面的勾去掉或勾上一个通道一个通道试(我忘了是哪个通道)就搞定了,若不想带头罩从这也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