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5.2已经有内置罗盘,还能接外置罗盘吗?

楼主(2014-11-01):
那请教一下,APM 2.5.2是有内置罗盘的,我想使用外置罗盘可以吗?怎么连接?还是说APM 2.5.2只能使用内置罗盘不能使用外置罗盘的?

网友:
可以使用外置罗盘的,好像要断里面的一根线,具体见wiki

网友:
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你这个根本就没有焊罗盘,也就是传说的2.6.虽然丝印是2.52.所以必须要外罗盘

网友B:
你这是2.6,没有罗盘。。只能用外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根本就没有焊罗盘,也就是传说的2.6.虽然丝印是2.52.所以必须要外罗盘

这个确实是APM 2.5.2 是有内置的罗盘,我和楼主一样是这板子,在MP我已经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2.6,没有罗盘。。只能用外置的。

这个确实是APM 2.5.2 是有内置的罗盘,我和楼主一样是这板子,在MP我已经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是APM 2.5.2 是有内置的罗盘,我和楼主一样是这板子,在MP我已经试过

你再仔细看看,焊罗盘的位置有罗盘芯片吗?根本就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仔细看看,焊罗盘的位置有罗盘芯片吗?根本就是空的。

确实是有内置罗盘,在不接GPS的情况下,在电脑上用MP连接,MP上可以显示出正北方向,飞控偏转一下MP上显示的方向角也随之改变.至于那个位置为什么空着却还有罗盘功能,我想大概是把罗盘功能集成到别的芯片上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有内置罗盘,在不接GPS的情况下,在电脑上用MP连接,MP上可以显示出正北方向,飞控偏转一下MP上显 ...

那你试试罗盘校准能过吗?Mp里会动那是MpU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有内置罗盘,在不接GPS的情况下,在电脑上用MP连接,MP上可以显示出正北方向,飞控偏转一下MP上显 ...

LZ的这个板子上确定没有磁罗盘芯片的
至为什么没有罗盘的情况下转APM,MP里的方向也会变,估计是APM的方向算法里融入了陀螺仪的数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那个方向并不是很准的,而且接上外接罗盘,外置罗盘不动的情况下转飞控,方向数据仍然会变,但是过后会慢慢回到原位,原因很简单,罗盘没动。但如果没有外置罗盘的话,转了飞控方向是不会回位的
有时间可以自己试验下:)

九轴的芯片是有,但是APM暂时还没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的这个板子上确定没有磁罗盘芯片的
至为什么没有罗盘的情况下转APM,MP里的方向也会变,估计是APM的方 ...

太感谢了,我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