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控怎么设置矢量开关

楼主(2014-11-01):
手里有全球歼十飞机,想价格矢量 但是怎么都研究不透,怎么设置遥控矢量,现在模式是三角翼 求各位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是“加个”吧

网友A:
全球的歼十有矢量?把矢量舵机插空闲通道、设置该通道和升降方向通道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球的歼十有矢量?把矢量舵机插空闲通道、设置该通道和升降方向通道混控

谢谢 嗯 已经找到了 在程式混控里,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