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小四轴1806 2204电机,各种桨效率对比。新增神奇发现。

楼主(2014-11-01):
引用35楼模友ft2398434的总结:6030射桨,5030太软,5045效率低,5040正好,6045也不错一直用

     测试电机:银燕mt2204 kv2300 正牙

     电调1:好盈天行者20a刷blheli程序(刷程序后电机效率会降低,和其他玩家的结果一样)
     电调2:好盈天行者12a 参数:低进角
    5045三叶桨 6045桨 5030桨 6030桨 xxd5030桨(买不起碳的)
测试设备:5kg电子,电压电流表精度1%,2200mah 3s电池*2接上充电器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恒压源

测试用的桨,分别是6030 6045 5030 xxd5030 5045*3

直接上结果

但我的乾丰6030桨在拉力达到400g的时候已经开始共振,
加粗标红的两组数据因为振动过大已经没有参考价值。
我个人认为是桨太软在大拉力时桨变形严重,导致共振,射桨,炸机,如果有不对请指出

银燕原厂碳桨的效率数据(桨形和我测试用的一样)

可以看出,银燕作为老厂很良心,效率没有虚标。
毕竟78一个的价格在那里。
但希望以后的桨效率数据更详细一些,毕竟小多轴一个电机的负载才不到200g,大拉力的参考意义不大。

5045三叶

5045三叶桨的声音很好听,是我测试的所有桨里声音最好听的,但无奈效率太低。

6045桨对于2204电机负载太大了,电机会过载,满油门电流达到了15a,建议不要用6045。

模友 firman6 问我能不能用5030代替,答案是至少我测试的这个不能,效率太低,
更便宜的5030应该可以,但桨孔太小,如果能扩孔可以考虑下。

空载电流忘了说了,因为电机定子直径/高度比较大,做到高kv线圈需要更粗,空载电流在1.1A左右。

注:因楼主没有设备测试动态推力效率,表格中所有数据都是静止时电机的数据,因海拔,气压,温度等差异结果仅供参考。
      楼主位置北 京,晚10点测试,住在28层,层高2米7,天气 晴。

测试结果个人建议:
如果你的飞机起飞重量在400~500g左右,3s电,10a电调,银燕mt2204的话建议配5030桨
   满油门单电机7.6A,380g推力,既能保持较高的效率而且拉力足够,机身宽度相对6030减少近3cm,可以穿越更狭窄的地形。
如果你的飞机起飞重量在500~650g左右,3s电,银燕mt2204的话建议12a或20a电调配6030
   满油门440g(厂家已经有数据,我的塑胶桨质量不行没法测),动力充沛。
上面几行话仅是楼主拙见,用什么桨决定权在你自己。

电机拉力测试的视频。。。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
xxd5030 好盈12a

5045三叶 好盈20a

5030 好盈20a

6030 天行者12a

所有视频密码:a9876543210或a987654321

银燕mt1806 kv2280电机测试

6045对于2204电机已经过载,对于1806就没有必要测了
第二次测试数据里不同拉力时电压的变化可能会显得不正常,是充电器充电电流变化比较大导致的,不是测试电表精度问题。

第一个测的5030桨满油门时电机线圈已经开始有糊味,为了保护电机之后的测试在电流大于5a之后就没有接着加油门(其实可以到8a的。。。)并不是电机拉力太小。

横向对比6030桨和5030桨,力效相差并不算很多。

如果动力选择1806电机的话,没有必要配12a的电调。
5030桨,10a电调足够了。减轻重量而且动力充足。

测试视频

5045*3

电机力效表格
百度云附件:2204 1806电机力效.xls

新的发现:关于blheli程序降低效率问题

和大部分人一样,因为刷了blheli程序后电调发热增加,认为电机效率会减少。
刚看到测试数据的前几行数据也显示刷blheli程序后效率不只减少一星半点,
但刚才仔细对比了下所有数据,请注意蓝色和红色部分数据的区别

在拉力比较小和近满油门时的拉力区间,相同桨,相同电机情况下确实天行者的程序效率更高。
但在飞行时电机拉力的区间时,效率..........................
不得不说开发这程序的人确实很牛。。。。。

网友:
佳帖,细细看

网友A:
视频要密码,看不了

网友:
我咋记得银燕的2204是85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要密码,看不了

密码a9876543210
发帖时忘了。。。

网友B:
目测杠杆两边长度不一致,会不会有力矩放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杠杆两边长度不一致,会不会有力矩放大的影响?

两边杠杆长度是一样的,电机轴心到碳杆和碳杆到木棍的支点都是23.8cm。

网友:
引用 楼主:
密码a9876543210
发帖时忘了。。。

多谢分享凑字凑字凑字

网友C:
能测试下2212电机吗?看看什么浆拉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测试下2212电机吗?看看什么浆拉力大。

2212早就有很多人测了啊。。。

网友D:
LZ很用心,支持。注意到电调和连线坠在点击下面,应该会对测试有影响,即牵动下坠物时会额外加大负载,影响数据精度,不知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很用心,支持。注意到电调和连线坠在点击下面,应该会对测试有影响,即牵动下坠物时会额外加大负载,影响 ...

没注意到这点。。。电调线不够长就这么挂在下面了。
不过电调没有被螺旋桨的风吹到,电调主要是被上面的电压电流表挂着的,影响应该不会很大,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作为一个高中生,能在玩模型中把数据做成这样.我只能从心理佩服.
要知道我认识的很多玩模型的学生中,很多大学理工男都还是一知半解......
更不用谈数据了...

网友:
BLheli的进角调了吗?个人觉得效率降低可能是进角的问题

网友:
有数据有分析,赞一个!

楼主:
谢谢提醒,apec放假的时候三种不同进角再测一次。这次测试的进角是medium。
不过刷blheli的人本来就不多。。。
这种12n14p的小电机在负载比较大的时候应该是低进角更省电,负载小的时候进角稍微高点合适。
放假的时候我会抽时间测试的。

网友(2014-12-01):
对于学生,已经很不容易了,赞,支持您的态度

网友:
厉害,我收藏起来经常观看的指导贴。

网友E:
blheli无敌……效率表现好奇葩……

网友:
其实2204 2300KV 陪7寸浆的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当然如果机架比250大些 270-280轴距的

网友(2015-01-03):
顶起。。。
blheli神奇的效率醉了。。。

网友:
不错!有时间折腾!

网友F:
你好请问,穿越重量相同,1806和2204那个续航久

网友:
表需要整理一下
太乱了 没有必要的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穿越重量相同,1806和2204那个续航久

重量相同不了。。。
相同配置1806肯定比2204轻40g。
续航肯定1806长

网友G:
6030射桨,5030太软,5045效率低,5040正好,6045也不错一直用

网友:
好贴,刚刚把蜘蛛30a的给刷了,还没试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2015-02-25):
测试的很好,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楼主的研究精神和严谨程度刮目相看。另外6030共振是和小木棍的刚度和支点到电机的长度有关,正常机身臂刚度一般高于小木棍,激振频率远高于这个。

网友:
很好,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H:
请教楼主,2204装银燕BX300机架应该配啥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楼主,2204装银燕BX300机架应该配啥桨

碳6030

网友:
楼主认真!店家给我配的银燕2204,12A电调,6045的乾丰桨。看贴很担心烧电调啊!

网友:
楼主,请问2204电机配5040的桨怎么样?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G:
6030射桨,5030太软,5045效率低,5040正好,6045也不错一直用

你好,请问5040的桨正好用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好,请问5040的桨正好用的是什么电机?

1806,配5040,2204配6045

网友I:
引用 网友G:
1806,配5040,2204配6045

不会烧电调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不会烧电调吗?

烧不了啊,不要瞎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烧不了啊,不要瞎担心、、

好的,多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blheli无敌……效率表现好奇葩……

模型的,因为你头像,找了一下午的女神!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模型的,因为你头像,找了一下午的女神!

“模型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模型的”是什么意思??

你 妹 的!

网友:
能给我推荐几个性价比高好用的三叶浆吗,我也想换3页浆玩玩

网友:
……你这闲的……

网友:
我根据Myth 同学的基础数据增加了一些简单的公式,可以方便的根据自己机机的配置输入重量和电池而计算出悬停时间

链接:http://pan.baidu.com/s/1kTstKNX 密码:o885

网友(2015-05-26):
那个表的字母是什么意思?

网友:
同款充电器,帮顶

网友K:
ATG的6040桨怎么不测试   我觉得配2204非常好

网友:
技术贴 标记留用 赞一个

网友:
2204的用,,,6045实测,电机有点温度。。。。飞7-8分钟下来摸到的手感。。。。。

网友:
好贴有参考价值

网友(2015-06-26):
高啊。可惜很多附件已经不能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ATG的6040桨怎么不测试   我觉得配2204非常好

因为当时atg还没出6040桨。。。

网友:
经我测试,好盈10A电调刷BLheli,发热、效率降低,20A、30A电调用在650上不发热、效率没看出低,抗风能力增强,但有关参数需要调整一下,另外不同版本的BLheli可能不同。

网友:
给你个解决办法,用6040桨,那桨绝对好用!

网友:
5030用过,射桨!

换了6045一直用,半年多了,很给力很暴力,没烧过电调,

2204配6045绝大部分时间油门没有超过80%

网友(2015-12-13):
6030的现象以前我回帖说过 就是垃圾次品桨 买回来要手工配平不然不能安心的用 会卸桨炸鸡  那是以前没有选择 现在好多好桨出来了 根本不用考虑乾丰的垃圾桨  本人强烈推荐一个牌子 耐炸耐用 kingkong 新手可以买4只试试基本不用买桨了 叫每炸必换的乾丰桨等着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