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调参软件10月31日更新至3.6,电池固件更新版本2.6~~~~~~~~~~~~~~

楼主(2014-11-01):
2014.10.31 更新
概述:
a) 电池固件版本更新至: v2.6
b) DJI Phantom 调参软件版本更新至: v3.6
(主要)新功能:
a) 增加电池自动放电功能, 解决电池充满电后长期存放而导致电池鼓包的问题。当电池 10 天内,
没有受到任何操作,则会自动开启放电功能,完成放电至半满,之后切换到休眠模式进入安全存
储模式。
b) 增加电芯损坏判断功能。如电芯出现严重不平衡,会通过 DJI Vision App 提示报警。
c) 增加 DJI Vision App 相机画面提示电池报警信息,增加 DJI Vision App 电池报警历史记录。
d) 完善电芯平衡功能,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注意:
a) 用户必须使用 DJI Phantom 调参软件 ( v3.6) 以更新电池版本至 v2.6.0.0。
b) 引导程序为 1.3.0.0 或者固件版本为 1.6.0.0 的电池,不支持升级至 v2.6.0.0。

==================================================================
LZ更新了一块电池,但愿别坑。。。。

网友A:
靠,又更新了,电池终于也更新了,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又更新了,电池终于也更新了,赞。。。

放10天电量就变一半了,貌似有点小坑啊。。。。不知道稳定性如何,只敢先升级了一个电池

楼主:
小白有这么些疑问,望大神指点:
1.冬季应该不容易鼓包吧?感觉没必要10天就自动放电
2.自动放电的时候,电池和飞机装在包里或者箱子里,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啊?
3.这智能电池这么智能?其实平时不用时一直在运行监测着,默默数到10天了,就开始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有这么些疑问,望大神指点:
1.冬季应该不容易鼓包吧?感觉没必要10天就自动放电
2.自动放电的时候, ...

1.天气越冷,越应该尽早把电放掉,半电存储。。。
2.设计了这个功能肯定放电很缓慢,否则肯定有隐患,不必担心吧,不过还是希望官方来解密下。。。3.应该和主板bios有供电记录时间一样吧,具体要问官方了。。。

网友:
有十天后自动放电的功能当然好。不知是电池放置十天就会自己自动放电吗?先等一等,看模友升级后的反应,再做决定。就怕别升出问题。其实如果给充电器多附加个放电的功能,不更好吗?

网友:
就几百块钱的电池就这么智能 用在军事里作用就更大了

网友B:
这个功能根本就没必要,多事。放电自己掌握就是了,一定要弄智能干啥,DJI跑偏了,多在稳定上下点功夫,搞那么多智能限制干啥。一直用1.08纯净固件,固件加的限制越多越容易出问题,想想电脑系统,同样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根本就没必要,多事。放电自己掌握就是了,一定要弄智能干啥,DJI跑偏了,多在稳定上下点功夫,搞 ...

3.2的V+固件能降到1.08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