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穿越机问题!

楼主(2014-11-01):
最近装了架250,飞行时发现推油门会有对角电机停转现象...查不出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我猜,虚焊!!

楼主:
刚上电时,还正常,再次推油门就不正常了。

网友A:
建议检查一下磁罗盘并校正,加速度和陀螺仪校准要先做好。如果其它参数都对,油门再多加一点看能不能离地。

网友:
是不是供电电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一下磁罗盘并校正,加速度和陀螺仪校准要先做好。如果其它参数都对,油门再多加一点看能不能离地。 ...

加多店点油门可以离地...就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一下磁罗盘并校正,加速度和陀螺仪校准要先做好。如果其它参数都对,油门再多加一点看能不能离地。 ...

地面站上那个菜单里?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面站上那个菜单里?谢谢!

要调节PID参数,你用的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调节PID参数,你用的CC3D?

飞控是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问题是电调问题,你重新做个校准,或恢复电调默认值,一般说明书有

全都做了...刚开始还正常,后来就又不行了。还是有电机不转的问题,而且打摇杆没什么反应(校准都做了,没有问题的),感觉打各个摇杆四轴反应很小。电调,电机都是新的,飞控板CC3D也是新的。难道真的要给飞控加减震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调节PID参数,你用的CC3D?

你好!PID参数要如何调?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还没好。。!排除法,电机电调对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