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正负螺距不对等,拉杆调节已经失效

楼主(2014-11-01):
我的977换了新的大盘齿,这个大盘齿有点问题,就是完全按到底了后如果用原厂主轴固定环的话,主轴绝对是可以移动的,用的是尼龙环,可以下压来固定主轴。但是问题来了,固定后发现负螺距太大,已经把拉杆调到极限位置,再多拧一圈就肯定掉下来,,试问我能不能调舵机臂,把舵机臂向上移动一点来增大正螺距,就是影响未知。求各路大神帮忙。

网友A:
大齿也不贵,还不如换大齿,免得以后换了正常大齿,还得重新调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也不贵,还不如换大齿,免得以后换了正常大齿,还得重新调半死

关键是这批大齿有6个,全扔了就太败家了,就想要将就用用,调整舵机臂就是不知道有啥不良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也不贵,还不如换大齿,免得以后换了正常大齿,还得重新调半死

关键是这批大齿有6个,全扔了就太败家了,就想要将就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批大齿有6个,全扔了就太败家了,就想要将就用用

原来是这样,那确实得试试看你那方法有没有效果

网友B:
建议在大齿盘和机身之间增加一个垫片。这样就不用调拉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大齿盘和机身之间增加一个垫片。这样就不用调拉杆了。

谢谢建议,由于垫片不好找,我就调了舵机臂,现在螺距能调了

网友:
大盘齿加不加垫片不会影响螺距,只有固定环在主轴上的位置才影响螺距的。
第一步,不要开控,单独把机机上电,此时三个舵机都在中位,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首先保证舵臂是最接近水平状态的,哪个不水平就调整哪个,尽量接近水平状态就是了。
第二步调整拉杆,保证十字盘尽量水平。
第三步如果是原厂固定环,此时要检查螺距是否是零度,不是的话,同时调整三个拉杆,保证螺距尽量接近零度,如果误差稍大就要对原厂固定环下方做小小的调整,视情况加垫片或者打磨一下下。
如果是尼龙固定环,就调节固定环的位置。

网友C:
上面的是标准调机,不嫌麻烦的话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是标准调机,不嫌麻烦的话可以试试。

谢谢大哥,大哥在坛子里面玩977也是风生水起啊,现在的问题就是大盘齿下压位置量不够,如果使用原厂固定环的话,使得固定环和上轴承完全接触后,大盘齿这一边会有空隙,这段空隙没法消除,大盘齿已经按压到最底了,还是无法消除那段空隙。我用的是尼龙环,可以移动来固定主轴,但是问题就出现的是负螺距过大,大到无法用拉杆来调节,拉杆调到极限都快脱落了都无法调平。当前我的处理方法是把舵机臂向上调了一格,只有一格(舵机臂无法完全水平,没有调之前是向下微微倾斜的,调整后向上倾斜),然后螺距就能调了。但是问题就是传统舵机是画圆的,这样感觉对它的行程有比较大的影响。

网友D:
大齿一定要按紧是,不能有任何间隙,楼主还是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齿一定要按紧是,不能有任何间隙,楼主还是换了吧

已经从第二家购入大盘齿,收到货后发现和第一家一样的,也就是说有一样的问题,〒_〒伟力难道把模具给换了?坑啊

网友C:
现在是负螺距太大吧,把尼龙环往下移动一些,此时正螺距会增大很多,然后拉杆全部往下拧几圈,这样牢很多,调整螺距只需调整尼龙环便可。
还有大齿按紧后主轴还是上下稍微窜动,你可以把头罩固定孔那个位置的胶圈套在大齿与轴承之间,绝对好用,这样正负螺距过度时动作就不会变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负螺距太大吧,把尼龙环往下移动一些,此时正螺距会增大很多,然后拉杆全部往下拧几圈,这样牢很多, ...

谢谢,我居然吧那个胶圈给忘记了,好的,一定试试,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负螺距太大吧,把尼龙环往下移动一些,此时正螺距会增大很多,然后拉杆全部往下拧几圈,这样牢很多, ...

不行,我试了,阻力过大

网友C:
我是用那种塑胶门帘修剪的,比修剪头罩胶圈麻烦很多,用指甲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那种塑胶门帘修剪的,比修剪头罩胶圈麻烦很多,用指甲刀。

我调了,调的是舵机臂,只移动了一格,尽力的减少影响,如果在大盘齿加垫圈的话,炸一炸大盘齿掉了垫圈就得跟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