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級固體失敗

楼主(2014-11-01):
看到大疆發放了新3.6調參軟件,趁著有空去升級。誰知道一按確認升級,蛋蛋動了一下,然後紅燈、BB響都來了。

現在一開電池就B、B、B、B響,機頭左右紅燈連續閃爍,調參軟件也識別不了精靈。

該怎麼辦?

网友A:
2套精灵2,1套v+,正常升级
找个naza的led模块,插到phantom飞控上,重新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套精灵2,1套v+,正常升级
找个naza的led模块,插到phantom飞控上,重新升级。。。

Naza led模块?哪去找也是个问题。

检查发现蛋蛋的电机可能坏了,一股焦味。现在蛋蛋是松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 led模块?哪去找也是个问题。

检查发现蛋蛋的电机可能坏了,一股焦味。现在蛋蛋是松松的。

那只有返厂吧,这种情况应该都是免费保修的。。。前提没有弄虚作假。

楼主:
QQ联络了技术5,发了短片过去,但周末没人回复。下周一再问问。

网友:
升級固件把蛋也給搞熟了!
還是反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