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塞斯纳1.4M 求助!

楼主(2014-11-01):
飞过直升机一段时间,由于外场飞固定翼的朋友多,直升机几乎没有升空的机会,所以搞了一台! 起落架直接粘住了,这飞机关油都能飘很远,求助一下,如何***降落? 因为其他场地只有几十米的滑行道,而且五边有障碍物,不好做下滑线!

网友A:
多练练模拟器,根据场地情况在模拟器中练适合飞行场地的降落,在根据实际感觉飞机的性能,积累经验,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练练模拟器,根据场地情况在模拟器中练适合飞行场地的降落,在根据实际感觉飞机的性能,积累经验,慢慢来 ...

感觉这飞机降落比较容易,但是如果突然俯冲再平漂很短,平稳落地很难,稍不注意,跑道就不够了!

网友A:
这就需要有个提前量了,感觉飞机速度,感觉飞机性能,感觉气流等等,多多飞就行了,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需要有个提前量了,感觉飞机速度,感觉飞机性能,感觉气流等等,多多飞就行了,慢慢来。

我试了,早点关油,高空平漂,越过障碍物以后俯冲,块接地时候拉平,补一点点油,就可以了!就想问问飞固定翼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技巧?

网友:
感觉也没啥技巧,重要就是控制速度和姿态就行,能飞直升机,飞固定翼没问题,那么好的场地飞吧,越飞越有心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