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试机,做GPS定位悬停时,突然断电,小四轴掉下来,断了个腿。。

楼主(2014-11-01):
弄得第一台JJ,从论坛淘的二手的帅气JJ哟!

只可惜拿回来,第一次试机,做GPS定位悬停时,突然断电,小四轴掉下来,啪嗒,摔断了腿儿。。

找了半天原因,可能好像是电池结头卡箍处有点松哦,加上风大晃动哦。。

网友A:
起飞前都不做检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前都不做检查的吗

飞之前还没松,可能今天风大,在上面晃悠时间长了的事儿?飞了有5分钟吧。。

网友B:
飞多轴总会有炸的一天,炸炸更健康,以后就涨记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多轴总会有炸的一天,炸炸更健康,以后就涨记性了

对啊对啊,得亏是试飞,就半个机架的损坏,还没挂相机,也没砸到人,就当交学费买经验了。。

网友C:
我曾经遇到过完全一模一样的事情。一样的机架,一样的插头,一样的故障。
解决方案:用质量好点的插座+大功率一点的烙铁+高质量的助焊剂+***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遇到过完全一模一样的事情。一样的机架,一样的插头,一样的故障。
解决方案:用质量好点的插座+大 ...

好的,太谢谢建议了。。

网友:
大意了,炸机就难免,这事多年前飞直机时遇到过,共同吸取的教训呀。

网友:
炸机是必然的,不炸机才不正常的。

网友D:
这个机子的电子设备还行,换掉机架,dji最好不要用异形机架,买上碳纤桨,换上xt60插头,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的电子设备还行,换掉机架,dji最好不要用异形机架,买上碳纤桨,换上xt60插头,妥妥的

哦,谢谢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多轴总会有炸的一天,炸炸更健康,以后就涨记性了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

网友E:
楼主用的就是xt60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就是xt60呀

对呀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太谢谢建议了。。

顺便和大家分享一点小经验:
XT60如果焊接的时候是插头与插座插在一起的,焊接完以后会因为外壳受热微微变形而松动,大电流的时候就会因为接触不良而出事。

网友F:
这个是500的鸡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500的鸡架吗

嗯,对的

网友:
还好,不是很严重

网友:
我有一次电池不行了,速降。。也是500机架。。幸亏下面是浇水后的草地,深深插入泥土。。幸运的是毫发无损

网友G:
炸炸更将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