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塞斯纳1.4M 求助!

楼主(2014-11-01):
飞过直升机一段时间,由于外场飞固定翼的朋友多,直升机几乎没有升空的机会,所以搞了一台! 起落架直接粘住了,这飞机关油都能飘很远,求助一下,如何***降落? 因为其他场地只有几十米的滑行道,而且五边有障碍物,不好做下滑线!

楼主:
***是短距离,为什么屏蔽?

网友:
场地真好

网友:
羡慕的飞场,幸福啊。

网友:
收油,推升降舵压机头,大角度俯冲,接近地面拉升降舵,改平,进入下滑线,正常降落

网友A:
你这飞机应该有襟翼吧,开襟翼可以飞的很慢,试着小油门拉杆带一点仰角慢速飞,飞熟了失速临界点,剩下就好办了。控制收一点油门就可以拉着升降舵慢速往下滑了。塞斯纳降落距离很近的

网友B:
好机好场地.期待首飞

网友:
这场地  油机都没问题

网友C:
你们那的女飞呢,能忽悠进魔坑吗?

网友:
这么爽的场地

网友:
这场地,有困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飞机应该有襟翼吧,开襟翼可以飞的很慢,试着小油门拉杆带一点仰角慢速飞,飞熟了失速临界点,剩下就好 ...

我怕失速,懒得修飞机,这飞机打算当静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那的女飞呢,能忽悠进魔坑吗?

他们才学技术呢,估计没那个闲工夫!

网友D:
侧滑进场,方向向一边打死,然后反向打副翼使飞机进入侧滑,这个时候速度和高度都会大幅度下降,快触地的时候松开舵面恢复平飞进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机好场地.期待首飞

飞了好几块电池了,平均10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侧滑进场,方向向一边打死,然后反向打副翼使飞机进入侧滑,这个时候速度和高度都会大幅度下降,快触地的时 ...

哈哈 你这属于特情处置的操纵了,平时属于没事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飞机应该有襟翼吧,开襟翼可以飞的很慢,试着小油门拉杆带一点仰角慢速飞,飞熟了失速临界点,剩下就好 ...

没有襟翼,我飞倒是没问题,主要就是想请教下短距离降落的技巧,想学点我不会的东西,不过很难遇到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侧滑进场,方向向一边打死,然后反向打副翼使飞机进入侧滑,这个时候速度和高度都会大幅度下降,快触地的时 ...

单发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