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280高速炸机为那般?

楼主(2014-11-01):
DH280配置:

银燕1806电机,6030将,400mW图传,APM2.8套装飞控,2200mah,及3000mah电池一块。
DH280全折叠机架今天爽飞炸机,
第一块2200mah电池飞完后下来,后换3000mah电池,起飞正常,升高到90m后高速机动时,突然不受控制,急降低油门拉杆降低高度,然而问题出现。显示屏显示油门已降低到18%,但是高度仍无明显降低,
电机仍然工作有力,方向及横滚反应迟钝,不敢关死油门,在15%油门下努力控制下降,但无果后来听到电池报警,飞机高度开始下降,但仍无法很好的控制,最后斜冲下地面,四个脚座全部断掉,电池受损。
马上去检查,发现DH280仅是折断了四个脚座,电池有尾部摔了一道划痕,整体损失并不大。
最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油门会不能降低呢,又不像是失控,如果失控会自动返航的,已设置了.而且返回的信息是油门已降低到了15%呀

网友:
遇到上升气流了

网友:
应该信号延时

楼主:
因一个人飞所以没拍下精彩的视频,真是惊出了一身汗呢.这小飞机,虽然是个试验机型,但是也飞了很多次了,性能很稳定的,飞的场地也很多了,经过这次炸机,也说明该机架强度还不错

网友A:
看log。。。多是GPS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log。。。多是GPS出错了。。。

APM2.8,入手不久,了解的还不是很详细,不过我的飞控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调试时命令行不能用,自已在一点点的跳数,您能给明白点说一下怎么看么

网友B:
这个问题原因有很多呢,,这个不想零度飞控,可以查看飞行记录查看炸鸡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原因有很多呢,,这个不想零度飞控,可以查看飞行记录查看炸鸡原因呢!

飞行日志上有很多参数,就是看不明白,不知道都是指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日志上有很多参数,就是看不明白,不知道都是指什么呢

你用的是啥飞控呢?

网友C:
这个续航时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续航时间,厉害

呵呵,谢谢您的提醒,回来检查了一下电池电压,发现飞机上的电池电压是11.1V,起飞时电压是11.6,因为上次飞了一次,这次没有充电,5.8G图传接收电池也没充电,回来测试电压为9.4V,所以在想是不是这个图传电压低了会干扰摇控器呢?

网友:
自动调参时微调要在中间。。。。我以前也是不晓得。。好久了才高清楚           定高才能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