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到底那裡出問題了呀???????????????????

楼主(2014-11-01):
新手入450,全套電裝,機身,搖控都是新,原來用168的雙燈版籃k,各種奇怪現狀出現,導致炸機,現在又換了138的黃k,飛了十多電很正常,今天飛第五個電時,接上電池,過來了自檢,然後十字盤向左下歪下去了,重接好幾次還是不行,然後地電機線再重接,再上電,正常了,開始起飛,在縣停時,飛機又向左歪下去,到底是k8的問題還是那出問題了,接收機也換過了,求高人指點迷津!
配置是d10
接收    601

黄.      k8

V3.     50a

网友:
是否舵机问题?

网友A:
换个接收试试,好像华的某一个型号的接收不合适,望了是6还是7了。

楼主:
可能性比較低

楼主:
求高人進來

网友B:
楼主快点搞好,这样的机飞起来心惊胆战呀。

网友C:
慢慢的调试,总会找到原因的。

网友D:
下次出现这样的问题炸机后立马断电,回家先把kbar软件打开数据线接上,再上电,把kbar内置的数据调出来,再分析看看是什么问题。或者你现在也可以调出来,把最近所有记录提出来,看看炸鸡那时的记录还在不在。

网友E:
最好上些图,不然不好判断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下次出现这样的问题炸机后立马断电,回家先把kbar软件打开数据线接上,再上电,把kbar内置的数据调出来,再 ...

请问怎么把K8的内置数据调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怎么把K8的内置数据调出来?

我现在上床了,你可以先问问其他人,或是等明天我发图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接收试试,好像华的某一个型号的接收不合适,望了是6还是7了。

換了第二個601,問題依舊,朋友的控,接收都和我一樣,但他的正常運作!感謝回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快点搞好,这样的机飞起来心惊胆战呀。

是啊,第一個籃k8更可怕,無故的抽筋起來,水平的跳動好幾下,還有拍拍拍,,,的槳聲,然後起高速的自動自旋翻起來,嚇得我馬上打死火,從十多米高自由落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慢的调试,总会找到原因的。

現在換了k8的三根線,在沒有大小槳的情況下,暫時正常了,未換之前,給油門三舵機自由運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次出现这样的问题炸机后立马断电,回家先把kbar软件打开数据线接上,再上电,把kbar内置的数据调出来,再 ...

感謝回復,我再一一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上些图,不然不好判断啊

不懂上圖,見笑了

网友G:
楼主  K8自检的时候不要动 自检过后 十字盘抖一下才是自检完毕

网友A:
大部分原因出在接收,接线和设置上。曾经遇到此类问题,最后查明是接收机卫星接口线断了后链接固定不稳,换个接收后问题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K8自检的时候不要动 自检过后 十字盘抖一下才是自检完毕

這個確實是知道的,完成後起飛,又開始左歪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原因出在接收,接线和设置上。曾经遇到此类问题,最后查明是接收机卫星接口线断了后链接固定不稳,换 ...

感謝回復,還是沒找到原因

网友:
来个高手解决下新手问题  学习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了第二個601,問題依舊,朋友的控,接收都和我一樣,但他的正常運作!感謝回復!!!

那换个7通接受试试看。

网友H:
别用601了 换10通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别用601了 换10通道的吧~!

不是不想換,模友的也是十通接收,狀態一樣啊

网友:
华科尔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上床了,你可以先问问其他人,或是等明天我发图给你看

是不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

楼主:
我都想知道!!!

网友E:
我的也是D10+黄K8,跟楼主的一样,接收是RX1002,无此问题。通电后十字盘抖了一下之后,先不要急着动飞机,看舵机是不是停止不动的,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完全不动的,没任何响声;还有就是你如果通电时机子所在的平面不平,比如左倾,那起飞后鸡鸡肯定会向左边歪,这属于陀螺的正常修正,解决办法就是找个水平面放好再通电(前提是鸡鸡的十字盘首先要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D10+黄K8,跟楼主的一样,接收是RX1002,无此问题。通电后十字盘抖了一下之后,先不要急着动飞机, ...

感謝回復,上電後正常的自檢後,什麼也不動它,十字盤偶爾也自由活動,飛起來後左副翼舵也偶爾歪下去,如果是上電時不平,那只會向左漂,而不是單一左舵機向下拉的啊,現在把感到調到45,十字盤沒有跳動了,左下歪的情况也很少出現把它,忽略了,先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