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选择,买大疆A2还是零度双子星呢

楼主(2014-11-01):
本人想装一架八轴,轴距1200-1300mm左右,现在纠结选择A2还是双子星飞控好,求稳定,老手能否给个主意,说说两款飞控的优势与缺点。

网友:
个人感觉a2靠谱些,虽说dji事故频发,但是销量来说也是大的惊人。

网友:
双子星毕竟是2套飞控,,安全性值得一说,,,  主控和从控也可以拆开分开使用,,,,    双子星的飞控也支持降落伞,支持零度系类的无刷云台,支持开伞和拍照,,还支持黑匣子,手机地面站,
整体说,零度双子星不错,,但是软件很不好,没有dji的软件好!    零度和dji区别就是 手感问题,在就没了!

网友A:
零度的地面站,手机。。。也可以当osd来使用,  手机也可以当黑匣子使用,炸鸡  也可以查看手机中的飞行记录,知道为什么炸鸡了,让安全更有保障!

网友:
果断双子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度的地面站,手机。。。也可以当osd来使用,  手机也可以当黑匣子使用,炸鸡  也可以查看手机中的飞行记 ...

以前是用的大疆naza v2,带GPS悬停的时候,突然自己往一边飞,后面一直不敢插GPS飞行,现在主要是熟悉了DJI的操控手感,如果换双子星,我怕一下不适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是用的大疆naza v2,带GPS悬停的时候,突然自己往一边飞,后面一直不敢插GPS飞行,现在主要是熟悉了DJ ...

dji和零度的区别就是手敢的区别,

dji的插gps
不管你用不用gps模式,包括姿态模式,gps也会参与工作的,gps干扰了,姿态模式也会炸鸡的,

零度飞控就是听说有点慢,不过我用这个飞控还可以,慢的可以航拍,

网友:
你可以期待亞拓六軸

网友:
别着急,观察观察,稍过半个月一个月的,看看亚拓的飞控如何,零度没用过,A2在服役,朋友的亚拓480L很稳,在楼宇间信号没有衰减。等等看看,钱在手里莫急。

网友B:
a2跟双子星不是一个级别的飞控,零度飞控手感略差而已。可靠性双子星甩掉a2无数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2跟双子星不是一个级别的飞控,零度飞控手感略差而已。可靠性双子星甩掉a2无数条街

双子星有没有炸鸡记录啊

网友:
A2销量大是营销策略搞得好、故障频发是…   高中奖率   您可千万别中这奖   0代表无…无人机、无故障 、机飞走了无飞机
双控、安全伞、安全系数大的还是零度
不是老手、是新手

网友C:
这两者直接选择没有啥纠结的,双子星秒杀A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者直接选择没有啥纠结的,双子星秒杀A2

听说双子星手感硬,不知道是怎样的,从来没有飞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说双子星手感硬,不知道是怎样的,从来没有飞过

不知道梨子是啥味道就亲口尝尝,你这样问是永远没有答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梨子是啥味道就亲口尝尝,你这样问是永远没有答案的

我看过你的贴,你用NAZA V1改过双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过你的贴,你用NAZA V1改过双控

哦哦,娱乐一下而已,准备换不同厂家的双控玩,打造玩家双子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哦,娱乐一下而已,准备换不同厂家的双控玩,打造玩家双子星

能不能pm联系方式,以后方便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