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飞机上装4个或更多摄像头和图传的吗?互相干扰吗

楼主(2014-11-01):
想在机头、尾、左机翼、右机翼,安装4套摄像头和图传,地面有个切换器矩阵,切换看4个角度FPV

有前辈安装多套图传的吗?是否互相干扰,简单调频就好了,还是要用不同频率1.2G,2.4G,5.8G?

安装位置上有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A:
亲,你装一个360度旋转的舵机云台不就OK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你装一个360度旋转的舵机云台不就OK了么……

谢谢建议!

还是希望能够切换,旋转需要时间,切换是瞬间的事情。

比如在穿越过程中,迅速看看左侧和右侧,再迅速回到前方相机,和用头转过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另外,多个相机的图像可以由多个人负责看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

还是希望能够切换,旋转需要时间,切换是瞬间的事情。

我晕……你真正用用切换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你真正用用切换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

你指的是显示器或头盔的***响应能力吧?

这个没有问题,能找到好的视频矩阵,切换不会出现没有信号的情况

还有其他潜在的问题吗?

多谢!

网友B:
有个方法不知道行不行,安装4个摄像头接到一个图传上,用开关控制摄像头的信号线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方法不知道行不行,安装4个摄像头接到一个图传上,用开关控制摄像头的信号线来实现

这个方法不错,谢谢啦!

多人合作,分别看多个摄像头,这种用途如果成立,有价值,就还得用多个图传传输。

网友:
这是像高档车一样要装全景倒车影像的节奏啊…

网友:
其实有可以遥控的视频切换器的,装在摄像头后图传前,可以一个图传带三个摄像头,空中切换

网友C:
我用了你说的方案  一个载机上 3个摄像头  可以用遥控上 一个3段开关来切换 瞬间切换 很爽  我用的一个图传 3个摄像头  没有干扰

网友:
紧急情况你还有工夫切换视频~~~~~~~~~~~~头追吧兄弟

网友:
期待实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你说的方案  一个载机上 3个摄像头  可以用遥控上 一个3段开关来切换 瞬间切换 很爽  我用的一个图传 ...

视频切换器什么样的,能给个x宝商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你说的方案  一个载机上 3个摄像头  可以用遥控上 一个3段开关来切换 瞬间切换 很爽  我用的一个图传 ...

同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

还是希望能够切换,旋转需要时间,切换是瞬间的事情。

可以一个图传吧。一个频道一个切

网友:
外国有人做过,详情看youtube,貌似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