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Mark II数据显示不全

楼主(2014-11-01):
DJI有关技术员你们好!我的IOSD MARK II存在以下问题:

本人用A2飞控,起飞前7粒星,起飞时紫白闪定位,然后,显示屏显示的数据不全,距离始终为0,棱形标记始终在中间(即对头或对尾),没有转向角度显示。

我将OSD MARK II 寄回DJI总部检测,你们说没问题,已经试飞了。寄回来后,我试,跟寄去前一样状况。

然后第二次寄回,你们说也没问题,我就是奇怪了,为什么我这里不行呢?我用另一个闲置A2(IMU)来装上去试,也是一样状况--数据不全。

然后我再给朋友的机试,同样数据不全---

疑问:为什么DJI哪边说没问题呢?

请DJI的技术员答疑!谢谢!

网友:
一笑而过。。。

楼主:
固件已经升到最新,无更新可用了

网友:
我的osd也是有问题,上面图案是花的和二维码一样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将OSD的连接线插在GPS哪条线上的CAN插口就行了。我原来是插在PMU的CAN插口上,,,,可能信号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