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电压电流传感器校准方法之一

楼主(2014-11-01):
1.首先准备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测量结果为12.4V,填入第一行
2准备万用表测量电流,将油门推动到巡航时的位置测量电流,测量结果为8A
测量结果为8A,填入第4行,
校准完成
经测试0.3A8A误差0.1A以内............完

网友:
学习了,还有其他方法?这个最直接

网友A:
一直不明白的是如果中途换电池难道还有重新量电压重新填数据吗,尤其是外场飞行中3S用完了,再换一块4S的电的话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的是如果中途换电池难道还有重新量电压重新填数据吗,尤其是外场飞行中3S用完了,再换一块4S的电 ...

4s校准就可以了、换了3s也不会有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4s校准就可以了、换了3s也不会有误差

噢,原来如此,多谢了!

网友:
为什么我的电压校正过了后显示的电压和实际的电压都是差0.5v左右的,正常不?电流没校正的

楼主:
不正常,可能是电流计的焊锡不够多或电线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