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效率问起

楼主(2014-11-01):
很复杂的讨论就免了,是否可以简单地概括:两个电机其他因素不变,输出同样功率,Kv低的这个一定比高Kv的那个效率高和热损少?

网友A:
不对,不能这样评判电机效率。高KV的桨面小,负载小,转速高。而低KV的配大桨,负载大。加上高KV的电机电阻小于低KV的电机电阻,所以不见得高kv的效率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不能这样评判电机效率。高KV的桨面小,负载小,转速高。而低KV的配大桨,负载大。加上高KV的电机电阻 ...

你的举例超出了题目设定条件,比如配不同的桨。题目是设定除KV不同之外,其它条件满足相同输出功率即可(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举例超出了题目设定条件,比如配不同的桨。题目是设定除KV不同之外,其它条件满足相同输出功率即可(负 ...

其他条件相同的话,高KV的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条件相同的话,高KV的效率高

能证明吗?

网友:
很复杂的讨论就免了,

谈电机效率的话,这个很难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罗马的主

网友C:
转速越高,空气阻力越大,轴承发热大,输入功率相同,当然发热小的效率高。因素太多,靠手摸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越高,空气阻力越大,轴承发热大,输入功率相同,当然发热小的效率高。因素太多,靠手摸最简单。

我也是这么想,正准备用多桨低转呢

网友D:
效率是桨的拉力做了多少有效工!p=ui=fv    w=uit=fvt

网友:
kv值高速度快、拉力大、反之速度慢、拉力小!如果是电机都是相同电压电流、相同时间:kv值高的效率高!

网友(2014-12-01):
马达的效率也不是一个定数,应该说是最高效率点不一样吧。

网友:
相同输出功率下,应该是低KV的效率高一些吧。道理跟那位仁兄的一样,速度越快,发热大,阻力也越大。 不过这其中的影响因素太多了,同一个电机在不同的电压电流,桨等配置下,效率都不一样的。  所以实际上来说,还是看配置。  现在的多轴电调都在往低KV方向走, 大的多轴电机一般都在100~150KV左右,一般的多轴电机在300~500KV之间,小多轴KV才会比较高。

网友:
低KV桨转速慢对空气扰动小,效率比高KV要高一些。

网友(2015-01-25):
哪个更电机更耗电?

网友:
以楼主所说前题下,kv值大的更耗电,kv值小的效率高

网友:
如果楼主想知原理的话,有空再一起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效率是桨的拉力做了多少有效工!p=ui=fv    w=uit=fvt

效率是有用功占总功的比例,好像是这样吧?

楼主:
印象中电机转动过程中产生反向电压,那么转速亦快,反向电压越高(停转时电流最大,视为短路)?这样实际通过线圈的电流越小?但这时功率明显增加,所以转速越快通过电流越小这点似乎又和P=UI有矛盾。妈蛋,以前所学全还给老师了。

网友E:
各位可以结束讨论了,本人负责任地告诉你们,KV和电机效率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2015-03-26):
引用 网友E:
各位可以结束讨论了,本人负责任地告诉你们,KV和电机效率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解释正确,效率只跟材料和结构有关系,就如同发动机和轮胎的转速就不能直接谈效率,效率只能和变速箱谈。
大家只用知道两个数据就可以辨认效率高低:同样的推力下,发热小的电机配合桨效率高,省电;
(可以这样测量:同样的桨,配合不同的电机,使用两电机转速基本相同时,测量两套动力的电流强度,电流小的效率高),(当然电流大的就发热去了),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不烫手的比烫手的效率高。

网友:
动力系统包括电池、电调、电机、桨,再结合飞机的速度与所需推力,综合考虑效率才有意义,不能只空谈电机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