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11怎么玩模拟,直接插dsc插孔里吗?

楼主(2014-11-01):
如题,坐等解答谢谢了

网友A:
DSX7接狗然后按提示设置就行了,11没用过应该一样吧。

网友B:
如果连模拟器没反应识别不出来遥控,那在控里把调制模式改成ppm模式就可以了,前几天xg11mv连g6.5时遇上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X7接狗然后按提示设置就行了,11没用过应该一样吧。

嗯嗯,多谢,已经会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连模拟器没反应识别不出来遥控,那在控里把调制模式改成ppm模式就可以了,前几天xg11mv连g6.5时遇上过 ...

谢谢,已经会用了

网友:
DSX11使用模拟器的时候需要进入菜单,找到TRAINER(教练)选项,将当前的SLAVE(从机)改成MASTER,然后关控插模拟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