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断腿修复加固方案!

楼主(2014-11-01):
原厂脚架今天挂了,想了个方案!绝对够坚固,看图!

网友A:
铜丝吗? 对这小机来说加了不少重量吧…… 这艰苦朴素精神可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丝吗? 对这小机来说加了不少重量吧…… 这艰苦朴素精神可嘉啊……

是铜丝!新脚架没有了,只能先将就了!

网友:
不必那么粗,半根细铜丝足矣

网友:
铜丝不可形成回路,不然就没有弹性了,我用的是曲别针做成U型,用细线绕在机腿上点少许502,再没断过。前腿在中间剪开,用直径4毫米的细弹簧套在其中做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