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在空中一个电机停转,

楼主(2014-11-01):
新组的一个四轴,用的零度s4飞控,蜘蛛电梯,4008电机(电机在一哥们儿手里买的),装好测试,网前后左右行走的时候会有一个电机停转,方向的时候会有两个电机停,这是为什么啊?前后左右行走只给了一点点的信号!就停了,其中一个没停

网友A:
油门小,是有可能。

网友:
没做油门行程吧?

网友B:
simonk固件的电调使用低于kv500的电机时,电调很容易与电机失去同步而堵转。蜘蛛电调就是SIMONK的。

网友:
油门行程   校准下   或者提高点舵量

网友C:
四轴有一个电机停转会怎么样?掉下来吗?还是只是旋转?

网友:
校准下油门行程

网友D:
应该没这么轻易大概率特异性的堵转,再做校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小,是有可能。

都能起飞了,应该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这么轻易大概率特异性的堵转,再做校准吧

有人建议我用一根线把四个电调连起来一起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这么轻易大概率特异性的堵转,再做校准吧

嗯,嗯,再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轴有一个电机停转会怎么样?掉下来吗?还是只是旋转?

朝停转的那个电机方向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monk固件的电调使用低于kv500的电机时,电调很容易与电机失去同步而堵转。蜘蛛电调就是SIMONK的。

700kv的,以前也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kv的,以前也是,没问题

我还是建议换一套电调试试,因为无刷电机是难以出现接触不良这种问题的。如果有电调的油门行程没有校准,也应该是起飞就侧翻了。

网友:
我的蜘蛛电调也是这样,我的是apm呢,750kv的电机,油门行程校准过了,不过我弄好了,要调apm上的一个参数,其它飞控不知道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四轴停个电机会翻过来往下坠,后果很严重

网友:
不要用蜘蛛电调,我的也是这样炸了

网友:
我的蜘蛛30A  V2很给力,H4机架,3508 700KV电机,4S 5000MA电池,NAZA   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