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华科尔DEVO6

楼主(2014-11-01):
看了很多遥控器,尺寸都偏大,只有华科尔DEVO7E和华科尔DEVO6,尺寸小,重量轻,但是DEVO7E遥控距离只有100米,所以想买DEVO6遥控距离800米 , 是彩屏触摸屏的6个通道,价格和D10差不多,不知道手感怎么样,有没有用过的说说手感,其实玩电直6通道就够了,虽然不带回传功能,也不需要这个功能,只要手感好,不失控就行,就是价格贵了,和D10价格差不多,可能是因为彩屏比较贵,

网友:
大材小用

网友A:
DEVO7 破解功率 刷系统 4公里无压力

网友B:
毫无意义浪费钱。devo10好控。如果不行devo7e,破解功率距离不是问题。淘宝很多直接帮忙破解好的。6纯粹鸡肋

网友C:
真是太浪费了!D7E我的距离800米无压力,破解个功率刷个机简简单单 轻轻松松,D7E要么怎么会拥有小神控之称号·,盘锦王哥就是改D7E销量淘宝第一的高手!我们好多7E都是他改的,卖的时候就选择好要改的东西,

网友D:
手感可以,带触摸屏,带双向传输的是6S。我450DO3都是用6S飞。

网友:
玩电直要飞多远,100米以外基本都看不清了

网友:
买控最好一步到位

网友E:
一个选择是  D10  一个选择是 天九

楼主:
你飞过6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无意义浪费钱。devo10好控。如果不行devo7e,破解功率距离不是问题。淘宝很多直接帮忙破解好的。6纯粹鸡 ...

6S比D10手感差多吗?
主要看中6S的重量轻,体积小
D10太大
D7E又是2个轴承的,而6S 是4个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太浪费了!D7E我的距离800米无压力,破解个功率刷个机简简单单 轻轻松松,D7E要么怎么会拥有小神控之称 ...

7E,6S,D10的手感比较怎么样?
6S和D10都是4轴承,7E 是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选择是  D10  一个选择是 天九

6S的手感怎么样,比D10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感可以,带触摸屏,带双向传输的是6S。我450DO3都是用6S飞。

6S手感和D10差多少?

网友:
我一开始用的就是d7e刷的deviation短接的电阻功率调到150时非常不稳定经常掉频,而且我观察华科刷机后不稳定的不少,所以刷机改控这事儿有风险请楼主谨慎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6S手感和D10差多少?

其实差不了多少,只是大小不一样而已。同样都是加了轴承的,没有可比性。其次6S的屏幕更直观,双向传输的时候看着方便。看楼主喜欢大的还是小的咯。DEVO-10距离远些,这没的说。特别是白色版的,据说强悍。楼主自己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差不了多少,只是大小不一样而已。同样都是加了轴承的,没有可比性。其次6S的屏幕更直观,双向传输的 ...

6S没双向,你两种控都玩过?

网友D:
不好意思,纠正下,DEVO6是最先版本是不带双向传输的,市场上基本没有卖的。后来又是DEVO6S才带的双向传输,可以说是升级版吧!华科尔的控我玩的很多,有意可以加Q详谈,私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纠正下,DEVO6是最先版本是不带双向传输的,市场上基本没有卖的。后来又是DEVO6S才带的双向传输 ...

账号为QQ号
     ,有需要可以加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纠正下,DEVO6是最先版本是不带双向传输的,市场上基本没有卖的。后来又是DEVO6S才带的双向传输 ...

你Q 多少,华科控,你都玩过,能比较D10和6S 的手感吗?
DEVO6不就是6S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Q 多少,华科控,你都玩过,能比较D10和6S 的手感吗?
DEVO6不就是6S 吗?

,,,,,,,,,,,,嗯嗯嗯嗯呢

网友:
来学习,在关注华控。

网友:
新版spektrum dx6,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VO7 破解功率 刷系统 4公里无压力

devo 7你能刷系统?  是devo 7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