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4和索尼微单5T航拍对比

楼主(2014-11-01):
飞越810飞机,索尼微单安装在飞机下端,有X-CAM140B 云台。黑狗4可怜了,硬挂在飞机顶上,视频是2个相机同时拍的。有云台视觉更圆润一些,但狗4的效果真不是吹的。大家看了就知道。视频还在高清转码,你懂的。

网友:
狗还是狗,微单还是微单,秒不了

网友:
狗4多少银子,现在?

网友:
应该是微单更胜一层

网友:
不在同一起跑线且还是标清视频没有可比性

网友:
请问楼主。这二个机器的夜间效果哪个更好些呢。。。

网友A:
两种概念,狗再好也是便携式运动影像器材,设计之初就有局限性。

微单也好,单反也罢,制约的条件上要宽松很多,定是不能相提并论。

网友:
除了价格差不多,其它都不是一回事。

网友:
没可比性~

网友B:
gopro4清晰度高,但变形;索尼微单清晰度差,但不变形。各有所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gopro4清晰度高,但变形;索尼微单清晰度差,但不变形。各有所长。

那是应该gopro4对视频做了锐化。。。。。
而且gopro的画面比较灰。。。不够通透,宽容度也没有5T好。gopro4的确非常厉害。毕竟他那cmos比5T要小。

网友:
看来三轴云台还是很有必要的,二轴镜头容易左右摆动

网友:
如果要我选,果断狗四

网友C:
都还不错,gopro4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画质、宽容度,还是微单更胜一筹,狗再牛终究还是狗。
当然微单的劣势还是重量,加云台至少1kg,对载机的要求也更高,这恰恰是狗的优势

网友:
5t换个6000以上的镜头你再看看,绝对NB

网友:
畸变是硬伤啊 的确光线好的情况下GOPRO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还不错,gopro4是哪个版本的

黑狗

楼主:
用狗可以多出很长的续航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概念,狗再好也是便携式运动影像器材,设计之初就有局限性。

微单也好,单反也罢,制约的条件上要宽 ...

赞同

网友:
狗的夜景惨不忍睹

网友:
这样对比看不出来、要两个视频同时放同样的画面、估计能看出

楼主:
晚上效果请欣赏

网友:
狗是硬挂的没云台这样不错了!

网友D:
狗的锐度明显高于5T,摄影质量除有些变形外,觉得比5T高;微单拍照效果明显强于狗。我的5N摄像效果真是不满意,用的饼干头,自动模式。请教LZ指教5T的录像设置?

网友:
狗还是狗,微单还是微单

网友:
微单的锐度总是不如gopro,是否索尼故意为之,大家知道摄像机拍照片不如相机,相机拍视频不如摄像机,不然怎么卖?微单总是有那么一层雾存在,强烈建议狗4另外出一款正常镜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狗的锐度明显高于5T,摄影质量除有些变形外,觉得比5T高;微单拍照效果明显强于狗。我的5N摄像效果真是 ...

我也是自动模式

网友:
你怎么只用25的帧率

楼主:
哪用多少针合适

网友:
要客观承认它们的区别。哈哈哈

网友:
楼主你的sony对焦应该坏了,没可能比我的nikon J1还差
狗4确实不错

网友E:
请问楼主 狗4是用什么设置拍这个视频    4K  30帧 或者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 狗4是用什么设置拍这个视频    4K  30帧 或者 ???  谢谢

1080 25

网友:
1080 能拍出这样的效果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