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APM的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01):
有谁知道APM的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

网友:
遥控器没校准

网友:
遥控器没有校准

网友A:
问度娘不是更快吗

网友:
遥控器没有校准好。

网友:
新装的,按顺序,罗盘,加速度计,遥控器,都要做校准。避免炸鸡。

网友:
遥控器没有校准就提示这个

网友:
新手看教程学习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度娘不是更快吗

伸手伸习惯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伸手伸习惯了呗

无奈了...有截图发帖子的功夫估计都查完了

网友:
我替泡泡打楼主屁屁!!

网友:
楼主应该学学英语。。。

网友C:
打屁屁,APM没找到遥控器,
1、接收机没对码
2、接收机供电不足
3、接收机坏了
4、接收机边接线有问题
5、接收机插错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屁屁,APM没找到遥控器,
1、接收机没对码
2、接收机供电不足

啊,虚心接收泡泡老师的打屁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