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问题,朗宇x2216kv1250,莫名奇妙全油门时震动

楼主(2014-11-01):
空转,全油门摸电机轴,没有问题

带子 dan头转(3.17),全油门摸电机轴,没有问题

带子 dan头带桨(8060仿APC),全油门震动很厉害,声音不正常,大约过了70%就震动了,能肉眼看清子 dan头甩动的影子。但是60%油门左右没问题

请大神指导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为何只在告诉时候震动?

低速时应该也震只是不明显,或者机架开能扛得住,高速时震动更大了机架扛不住了 一起震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速时应该也震只是不明显,或者机架开能扛得住,高速时震动更大了机架扛不住了 一起震动了

子 dan头买的2个都是新的,2个都是一样 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电机轴有虚位,当有足够力量施加的时候,晃动就显现。

网友:
做一下桨平衡再看

网友:
和汽车一样,四轮定位不好要开到100码以上才能感觉到抖动。

楼主:
问了朗宇,朗宇说,手摸高速的电机轴,如果不疼,没有晃影,则能确定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桨不平衡,螺丝刀中间挑一下,哪边重磨哪边

网友:
我去,没做奖平衡吧,亲?平衡好了,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