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240,cc3d往一边飞!求解?

楼主(2014-11-01):
本来飞得好好的,这几天起飞后就开始往左侧偏着飞,刚开始一两分钟还能用摇杆拉回来,后面竟然打摇杆都拉不回来,直接往左炸鸡,换电池重新起飞,也是开始一分钟还勉强能飞,用摇杆拉,在下去拉也没用,直接又往左炸鸡,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问题  我当时是因为震动的原因,给cc3d加了胶垫后好了。楼主下掉桨,连上pc的地面站 推油门让电机转  看地面站中的 姿态会不会偏转  ,如果偏转加胶垫试试,直到退再大的油门都不会乱偏转为止,然后上桨户外在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问题  我当时是因为震动的原因,给cc3d加了胶垫后好了。楼主下掉桨,连上pc的地面站 推 ...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cc3d,还没开始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cc3d,还没开始组装

还是没有能解决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能解决哦

加了减震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问题  我当时是因为震动的原因,给cc3d加了胶垫后好了。楼主下掉桨,连上pc的地面站 推 ...

大神啊!正解啊,我的向又跑的问题照你说的做了,问题完美解决了,现在很稳,从新对cc3d有了信心!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问题  我当时是因为震动的原因,给cc3d加了胶垫后好了。楼主下掉桨,连上pc的地面站 推 ...

我卸了浆转电机PC地面站的正常的,各种浆换过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问题  我当时是因为震动的原因,给cc3d加了胶垫后好了。楼主下掉桨,连上pc的地面站 推 ...

最后证实,的确是震动引起的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问题  我当时是因为震动的原因,给cc3d加了胶垫后好了。楼主下掉桨,连上pc的地面站 推 ...

靠,原以为是电机或电调的问题,今天把cc3d配的尼龙柱拆了,用双面胶加包装用的珍珠棉直接粘在机架上,出去飞了6颗电池,竟然飞得稳稳的,没有出现偏飞的情况,想不到震动会使cc3d出现这种情况,真的是意外哦,谢谢你的指教,叫你大神不为过哦,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靠,原以为是电机或电调的问题,今天把cc3d配的尼龙柱拆了,用双面胶加包装用的珍珠棉直接粘在机架上,出 ...

不客气,因为震动会导致姿态误差累积,使飞控误以为飞机在倾斜,飞控则会才去姿态纠正使飞机“平衡”,实际上导致飞机倾斜。

网友D(2014-12-01):
我想问下在控制台测试是如何进行的?是要解上电连接遥控解锁后再接电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因为震动会导致姿态误差累积,使飞控误以为飞机在倾斜,飞控则会才去姿态纠正使飞机“平衡”,实 ...

减震如何做的,有没有图片参考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神啊!正解啊,我的向又跑的问题照你说的做了,问题完美解决了,现在很稳,从新对cc3d有了信心!多谢多 ...

如何做的减震有没有图片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何做的减震有没有图片参考下

把飞控板直接用厚一点的双面胶粘在机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