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4-11-01):
求高手解答,2块3S电池用并充板充电时平衡充设置几S?另外使用并充时每块电池电压不同能一起冲吗

网友A:
什么充电器   如果是icharger 206b的话设置3s,电流设置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充电器   如果是icharger 206b的话设置3s,电流设置翻倍。

VISTA POWER 的EV-622A充电器

网友B:
如果你的电池能5C充电那就把电流设成每块电池允许的充电电流,2块就X2,3块就X3,5块就X5,只怕你的充电器功率不够。
最好每块电池电压相近,差太多就分开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VISTA POWER 的EV-622A充电器

彭兄,最近还好吗,dji的我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彭兄,最近还好吗,dji的我没玩过。

老弟哪位?叫我彭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电池能5C充电那就把电流设成每块电池允许的充电电流,2块就X2,3块就X3,5块就X5,只怕你的充电器功 ...

你说的是电流,我问充电器上设置3S还是6S来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弟哪位?叫我彭兄?

你在广州是吧   stm32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广州是吧   stm32播放器

不是,我在江苏,呵呵,你认错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在江苏,呵呵,你认错人了

哦  那是

网友B:
3楼已经说了3S就设3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已经说了3S就设3S啊。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