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线94762油动改电动套装

楼主(2014-11-02):
朋友想油动改成电动的,  油动的坏了。高手能推荐个400左右的电动套装吗,有感好还是无感好,感觉有感好吧。电调设置卡一定要用吗,电机齿用几T,不至于烧电机。目前想用3s电池。 坐等。打算用板控玩。
<

楼主:
还有,最好是双向电调  ,可以前进后退
<

网友A:
还是原装的好,改起来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原装的好,改起来很麻烦

原装油动的,烧油他嫌费钱
<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油动的,烧油他嫌费钱

玩油车不能考虑油费,不然就没乐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装油动的,烧油他嫌费钱

其实玩油车的就最怕发动机有问题不烧油,能多烧一点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玩油车的就最怕发动机有问题不烧油,能多烧一点最好!!!

呵呵,发动机他就烧过一大桶油2升吧。他嫌烧油是烧钱,发动机也会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