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一只,只想请问大神,您油门和螺距曲线怎么设的……

楼主(2014-11-02):
毫无这方面的教程贴啊。。。俺用的是花牌3s 3860kv电机,老是感觉大油门时掉转严重,已经把油门曲线调低了,螺距曲线也很低了,还是掉转。。。求个参数参考下。。。

网友A:
大油门掉转是负载太大了,把最高螺距调低。也有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B:
估计螺距大了。

网友C:
你确定没用定速?而且 你清楚什么叫掉转?

网友D:
450建议11度, 500 12度, 我700也是12度, 够我飞的了。

网友E:
3s的花牌电机力不够。降低螺距曲线!找个好点的电调开定速

网友F:
关于这方面的介绍帖多的数不胜数了……
普通模式大概设成这个形状就好了但是你实际螺距要用螺距尺确认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于这方面的介绍帖多的数不胜数了……
普通模式大概设成这个形状就好了但是你实际螺距要用螺距尺确认好:
...

图怎么挂了,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油门掉转是负载太大了,把最高螺距调低。也有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不应该是电池吧,没飞几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螺距大了。

我猜也是螺距大了,因此一直在往小调螺距,可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没用定速?而且 你清楚什么叫掉转?

铂金40a,开了定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建议11度, 500 12度, 我700也是12度, 够我飞的了。

多谢建议。。。还有一点,这个11.12是遥控器的参数,还是拿螺距尺读出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3s的花牌电机力不够。降低螺距曲线!找个好点的电调开定速

螺距曲线一直在降低,老是不行,电调铂金40a,开了定速,花牌电机质量不行?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这方面的介绍帖多的数不胜数了……
普通模式大概设成这个形状就好了但是你实际螺距要用螺距尺确认好:
...

太感谢了亲!实际螺距弄成11℃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螺距曲线一直在降低,老是不行,电调铂金40a,开了定速,花牌电机质量不行?额。。。。。。

看清楚再说。我什么时候说了花牌质量不行?
我说的是花牌3S的电机本来力量不够!
铂金40A的定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清楚再说。我什么时候说了花牌质量不行?
我说的是花牌3S的电机本来力量不够!
铂金40A的定速不好!
...

花牌3s3980kv的可以吗,我现在用的是3860kv的,因为买了好几块3s电池,不想再换6s了。铂金40a定速口碑很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牌3s3980kv的可以吗,我现在用的是3860kv的,因为买了好几块3s电池,不想再换6s了。铂金40a定速口碑很 ...

都一样的。。。6S 还行!
你把说铂金40A定速好的人叫出来。我保证不打死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亲!实际螺距弄成11℃呗?

是的,最大处11度很合理,然后中立点设到0度……记住要先在初始曲线下这些机械部分先调好再设定曲线

网友:
你换个低KV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也是螺距大了,因此一直在往小调螺距,可还是有问题。。。

螺距大不大,拔掉马达线,通电后推油门,看看螺距是否有问题,有螺距规检查更好

网友G:
楼主说一下电机齿轮和主齿的搭配 看看是不是齿比不对造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一下电机齿轮和主齿的搭配 看看是不是齿比不对造车

11t马达斜齿,121y大齿盘

网友H:
引用 楼主:
花牌3s3980kv的可以吗,我现在用的是3860kv的,因为买了好几块3s电池,不想再换6s了。铂金40a定速口碑很 ...

3980KV就是3S电机,增加电池节数会烧坏电机或电调。
楼主应该说一下电机小齿是多少?怀疑你的电机小齿太大,或电池质量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H:
3980KV就是3S电机,增加电池节数会烧坏电机或电调。
楼主应该说一下电机小齿是多少?怀疑你的电机小齿 ...

谢谢亲,我的马达齿是11t斜齿,大齿盘是151斜齿。。。电池是花牌3s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亲,我的马达齿是11t斜齿,大齿盘是151斜齿。。。电池是花牌3s

大小齿比例正常,工作中如果电机不热就是电池有问题了。当然还有油门曲线设置问题,也可能是粙门曲线设置低了,将油门曲线设置为0   30   60   70   8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小齿比例正常,工作中如果电机不热就是电池有问题了。当然还有油门曲线设置问题,也可能是粙门曲线设置 ...

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1t马达斜齿,121y大齿盘

恩 齿轮搭配还行,前面也给出不少方案,你再看看机械有没有问题,旋转的部位都要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