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发射取电问题

楼主(2014-11-02):
请问各位
图传
发射的12V电从哪里取,我打算从动力电的平衡头取出,但是又担心动力电在飞行中电流较大时会不会损坏图传发射,我的担心对吗?
我有一块用三块MOTO手机
电池
自制的控电,现在替下来了没用,要不要用它给图传供电,刚才测试了,充满了以后连续供电图传1个多小时都还有电的11.45V。
怎么好呢?用动力电的担心电流太大,但是比较轻便。用***电池的不用担心电流,但是要加一个电池的重量,还要考虑怎么固定电池,方便取下充电等问题!~~~

网友A:
另外供电比较安全。我就是另外用一块1300供电给图传发射。

网友B:
没有必要单独供电,我们都是共电的

楼主:
看来是意见不统一啊

网友C:
单独电池要不就是dc模块,没有从平衡头取电的

网友D:
一般都是共电,很少见有人单独用一块电池给图传供电的

网友E:
动力电的电流再大也不会损坏图传啊,图传用多大的电流,电池就给他多大的电流,

网友F:
我是公用动力电的。没什么问题。 不过,最好单独供电,以防 图传干扰飞控

网友G:
飞行时间取决重量,还是轻些好,再说,多个电源多个故障点。

楼主:
顶起,另问dc模块可以DIY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