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价飞控性价比讨论。

楼主(2014-11-02):
这几款飞控都在200以内哪个性价比可靠性高呢?还有就是这里有两款QQ飞控,一款70一款130,有什么区别呢?
(图片涉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楼主:
大家请忽略飞控里面的商家名字。

楼主:
还有玉兔一代飞控和二代飞控价格差这么远有什么区别,再就是一代有超声波定高,二代是气压计定高,哪一种更好更可靠?

网友A:
QQ 是神马鬼不知道,其他的都没听说过,
mmc10 是我的入门飞控,简单可靠,自稳很好。
cc3d最近用了,手感灵活,不知道到了大4轴上会不会太好动

网友:
我的的话就推荐kk2.1.5(你上面的图片没有),很多老外用,还有屏幕的,才买195元,有自稳的,而且调试方便(在屏幕上调)
此不是广告

楼主:
这款飞控屏幕里显示的是英文还是中文参数?要是显示英文的话这屏幕就没什么意义了。还有怎么供电呢?

网友B:
低价飞控在淘宝上还能买到APM,

网友:
玉兔好久没看到了

网友C:
QQ飞控才72一个,可以秒杀一切低端飞控了,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QQ飞控才72一个,可以秒杀一切低端飞控了,很稳定

你说的稳定能脱控悬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飞控屏幕里显示的是英文还是中文参数?要是显示英文的话这屏幕就没什么意义了。还有怎么供电呢?

显示的是英文,但是diy舵量输出和油门输出或反向等等很多功能,而且它的自稳很牛,而且把高姿态和低姿态融合在了一起,也就是说方向摇杆推得小,飞机就正常远动,而把摇杆推得大时,飞机就会做3d动作翻滚(不太确定是否真的会翻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价飞控在淘宝上还能买到APM,

APM 这类的裸控,买回来是不是还要单独买个飞控供电电源?还有就是这款控脱控飞行怎么样?前提是不加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飞控屏幕里显示的是英文还是中文参数?要是显示英文的话这屏幕就没什么意义了。还有怎么供电呢?

kk2.1.5的供电和普通的一样靠电调供电,如果有线性稳压的电调就不用ubec,稳定程度很不错,我的可以脱控悬停(只要你设置自稳的时候,把他放到很水平的地方再开始就可以了,英文参数为何没意义,至少可以不用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稳定能脱控悬停吗?

当然木有问题,飞高点悬停几秒当然没有问题。没有定高功能的飞控,你就别想着脱控了,油门不稳定的,没有gps也会被风吹走的。不要想着便宜货做高级飞控做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 这类的裸控,买回来是不是还要单独买个飞控供电电源?还有就是这款控脱控飞行怎么样?前提是不加GPS
...

单独一块apm板子也可以用啊,只用自稳功能,不加GPS,以后扩展性多

网友:
玉兔飞控貌似已经停产了吧

网友:
穿越必须cc3d

网友:
玉兔一代也有气压计定高的,085的气压计,二代好像也能接超声波,超声波只有在两米以下才有效,但是效果很好,精度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QQ 是神马鬼不知道,其他的都没听说过,
mmc10 是我的入门飞控,简单可靠,自稳很好。
cc3d最近用了,手 ...

我早进了个MMC10,但是到现在不会用。想请教用过者怎么调试连接?

网友E:
楼主还是老老实实买个便宜点的NAZA LITE吧。爽飞多过折腾。

网友F:
据说,玉兔飞空因为抄袭MWC的代码被开发者发现了,后来团队解散了。

声纳测距有效距离很有限,只能是辅助作用。要取得准确的相对高度数据,必须要使用气压计、激光测距、无线电测距这些手段。

网友:
玉兔建议不要买了 停产过了 技术支持也消失了 QQ是中庸性质的飞控 易于调整 易于飞行 而且也是很稳定 CC3D是倾向运动化 我们一般都是新机用QQ试飞看看机械部分 然后装上APM A2 WKM等等进行继续测试调整

网友:
兔子早停产了,整个售后都没有,怎么还会有的卖太奇怪了。

网友:
我觉得QQ飞控就挺好的,差不多的价格比KK好多了。。另外现在APM也便宜多了,MWC快没生存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老老实实买个便宜点的NAZA LITE吧。爽飞多过折腾。

单买NAZA飞控不要GPS的话,是不是还得买一个飞控供电电源模块和一个LED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早进了个MMC10,但是到现在不会用。想请教用过者怎么调试连接?

不用调试,直接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稳定能脱控悬停吗?

完全可以,我在550的四轴上,脱控过2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据说,玉兔飞空因为抄袭MWC的代码被开发者发现了,后来团队解散了。

声纳测距有效距离很有限,只能是辅 ...

兔子整体被华科尔收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QQ飞控才72一个,可以秒杀一切低端飞控了,很稳定

650我试了下没法用